要去参加无人机续航挑战赛了,求长航时方案

楼主(2017-07-18):
楼主学电子的,玩航模有3年了,8月15号要代表学校参加中国机器人大赛,也是大学生涯里的最后一个竞赛,这个比赛学校还是比较认可的,要是拿个一等奖的话能加30分,,,以楼主目前的情况,可以直接保送到比较好的985去读研究生

比赛规则就是限制jj总重量<2kg,然后挂500g铁块比续航,不知大家有没有什么长续航的方案。

目前我的想法是机架用轻木做,机臂用20mm的方木条,x型,轴距550-600左右,1555碳桨

电调用好盈的35a穿越机电调,可以上6s,重量也轻

电机用郎宇4004,kv300,这个电机只有51g,不知道这么低的kv能用穿越机电调吗

电池是最纠结的地方,
想用松下18650电池组6s4p,型号NCR18650GA,
这个电池标称最大持续电流单节10A,就是3C,
有人测过1c放电单节容量3300多,4p就是13200mah,一节重47g,一共1128g,算上镍带和线材估计1200g

其实当时看到比赛题目,我都没多想,第一反应是格氏6s10000没跑了,
后来听别人建议说用18650动力电池串并联更好,我当时不信,感觉太扯淡了。
但更扯淡的是,我们老师说2016年冠军用的就是索尼18650电池,空载飞了2个多小时。
现在都觉得有点怀疑。
后来算了一下发现确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从重量上来看,格氏的6s12000重1500g,而这组6s4p13200mah的电池才1200g,轻了一大截。
再来算电流,如果带载重500g的话,起飞总量就是2.5kg,每个电机625g,看上面电机的那张表,电流2.5A左右,4个电机一共10A。电池的放电倍率是10/1.32=0.76C,如果从起飞到降落都慢悠悠不做大机动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有点疑惑的是这么小的c数会不会对稳定性有影响,会不会在空中自稳稳不住?
不知各位大神是否有用过18650的,能不能给点建议。
还有,飞控用什么好,调参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用lg放电20a 18650电池可以的,有钱用tmotor电机和桨,机架自己画图设计个碳纤维,飞控我觉得可以试试mini pix

网友:
穿越机电调有一个低转功率保护,为低kv设计的。稳定性应该没问题,这个主要看PID调试水平,可以调低一点,减少马达加减速程度,理论上比较省电。18650电池飞续航还是不错的,能量密度够高,电流不要太大就行。

网友:
小电机重新绕线,大幅度减轻重量的同事不失效率

网友:
比留空时间的话,可以考虑太阳能,和油电混合动力,汽油发电机发电给电池充电!

网友:
可以去看下马拉松电机,和牛牛沟通下,你的这个方案4004电机明显不靠谱

网友:
其次,电调可以用四合一电调,20a就足够了,长航时不需要那么高

网友:
电池的话18650就可以,选容量高,重量轻,质量好的,也不必10a放电那么高

网友:
另外2200克起飞重量,1555碳桨,悬停电流在8a左右,楼主参考下吧

网友:
氢燃料电池组,你值得拥有

网友:
飞控用F4刷INAV加GPS 比PIX还要轻的多

网友:
1.尽量轻,以克为单位做减重标准,外壳,线材,螺丝,扎带,焊点等等都是要考虑的
2.非移动式续航情况下18650是最好选择,前提是能拿到真货。悬停过程中有5c足矣,6s情况下可能更低。尝试玩命飞最低能到多低电压(18650和普通叠片电池的过放点和电压曲线完全不一样)
3.电机和桨的匹配程度

网友:
奖金多少?

楼主:
不知道,估计有也拿不到,一般只有冠亚季军才有。不过不是奔着奖金去的,是加分,一等奖30分,保送电子科大,华中科大之类稳稳的。

网友:
可以试试冲到4.35,续航又能提升不少

网友:
我是学设计的,设计过10几款大型多旋翼

网友:
电池18650是正确的选择!
LG 三洋 SONY都有合适的型号  你搜搜就能出来
你这个是续航飞行
就不要加GPS了!  用个单独lite飞控或者带气压计的F3  F4就行的!
机架自制吧  两个碳板  加四根方碳管!

网友:
tm4006+乐天40A+索尼vtc6 6s4P+tm1655

网友A:
楼主比完赛了吗?
有一个飞控福利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比完赛了吗?
有一个飞控福利哦

17号比完。

网友B(2017-08-23):
楼主哪个学校的,讲道理我也大学最后比赛机会了,比赛还能报名吗

网友C:
空中比续航还有个更偏门的想法 反正也没睡不让 整个电线从地面取电 我在某展会上见过这种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个学校的,讲道理我也大学最后比赛机会了,比赛还能报名吗

17号比完了。。。

楼主:
感谢大家关注,拿了个亚军

网友:
别用朗宇,电流大的吓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中比续航还有个更偏门的想法 反正也没睡不让 整个电线从地面取电 我在某展会上见过这种设计

就跟大疆S1000出厂测试一样

网友(2018-03-13):
怎么要求都是多旋翼,难道直升机就不能参赛么?太局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