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昧问一下 不要笑哈

楼主(2017-07-18):
11年入的模 一个人玩的太累了又没钱修的蛋痛就没玩了 一放就是几年但从来没想过退模现在再度燃烧!现在又疑惑了,就是遥控器方向舵  向右打尾巴向右罢  向左打尾巴向左摆,但搜了前辈们的装机教程说的是 方掌舵和尾巴摆动方向相反才是正确的,现在只会悬题停 有必要把手纠正过来么???还有或者说两种操作手法都能用???

网友A:
反日本手

网友B:
摇杆向右,机头向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日本手

控是日本手得

网友C:
只能用一种手法,建议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杆向右,机头向右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用一种手法,建议改过来

那种是正确的或是主流

网友:
改过来吧,一般都看头飞,你是看尾巴飞,看个人!

网友D:
跟我一样 玩半年 挺一年  玩一年再停半年 循循环环 从没想过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一样 玩半年 挺一年  玩一年再停半年 循循环环 从没想过退

贵在坚持   旁人大多不理解

网友:
你是遥控器尾舵机方向设置错误和什么手扯不上关系!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可能是调机的时候方向和滑块是反向的,用手左右摆尾巴三轴修正滑块也是反向的,并不是实际操作是反向

网友:
LZ的情况是方向舵和常规相反,会带来什么问题以及是否一定要修改呢?我拿自己的例子讲一下,我的油门习惯和主流是相反的,操作的挺好,唯一的问题是看教学录像的时候费劲,要头脑里自己转换一下。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非常习惯了,就不用改了,如果还可以改就改

网友:
想一想可以,但是真改起来那是真真的需要时间和勇气!

网友:
你现在的手法方向舵是反了,应该看机头方向。方向舵反了悬停的时候无所谓,但飞航线会很别扭,往左打方向,飞机应该是机头向左转弯,尾巴向右转,如果方向舵反了飞航线很难适应的。

网友:
赶紧快改吧晚了就改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