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T.石头的第一台130无刷穿越机

楼主(2017-07-18):
自从限定250无人机最小登记重量后,就没有怎么飞过了。
近期,广东省又要从81日开始3年的“低慢小”严管,大环境不好,公园明令不能玩航模,越发不敢飞了。但一直想组台小轴距穿越机,想看看小轴距的穿越机飞的如何?
说干就干。
配置如下:
机架3B-R 130
飞控+电调:飞盈佳乐微型 S-Tower 12A塔式飞控电调
电机3B-R 0806 62KV
摄像头+高清录像:runcam split (FPV+HD二合一)
电池REDZONE 富力电池 460MAH 70C
图传:蓝天上一时代的600mw按钮图传
接收机:R6208 SBUS 兼容FUTABA
桨:3025

机架其实是大名鼎鼎的3B 214的缩小版,厂家标准有两套动力系统,一是我上面的0806,一是1106,动力更强可以上33叶,但电调就要升级到25A了。考虑到低调和采用了runcam split不用专门背个狗或RUNCAM3,所以采用的0806,续航时间应该可以达到5分钟。不知道,暴力习惯了的我能飞几分钟。

因为有了塔式的电调,装机还是相当方便的,唯一注意的是电机线与电调层的连接布线由于线短且细,要想做的漂亮比较难,开始我的电机线剪短了,后面又要接,十分难看。。。。
最近的飞机主力都是飞盈佳乐的电调,从很黄很暴力开始390,BLS,再到塔式集成飞控电调,一路走来,越来越成熟,现在又有微型 S-Tower 12A塔式飞控电调,只是只支持到3S,12A,稍显低调了点。另外,我个人觉得,如果经常比赛,电调的损坏机率会比较高,目前最好用的是独立电调,PRO的耐用性,还有专门对DSHOT进行了优化,值得信任。
由于目前只是装好,没有试飞,先从外形上提点建议,电调层与飞控层的间距还有压缩的空间,底板架空的尼龙柱也有点高,我后来直接拧了两个M2的塑料螺丝,垫高,刚好。
另外,发现飞盈说明书的细节也有了进步,比如采取了不同外接设备采用了不同着色进行区分。

另外,这个飞机,我还使用了RUNCAM的最新的runcam split,通过延长线的方式将RUNCAM3的摄像头与处理芯片分离,同时采取的分两路输出模式,FPV视频处理,与HD录像处理分离,确保延迟问题得到解决。挺有意思的做法,但是由于是第一代,外形比较简单了点,如果放标准飞控上叠层还好,像我这样处理,有点LOW,小轴距的录像问题现在是个痛点,希望RUNCAM再接再励,创新更好的产品,另外这个摄像头外壳我专门刮过,应该是铝的。确实不错的说。
最后放张完成图片。

明天去RUS,在考虑带不带御。战斗国家,有点担心啊。等我回来放视频了各位。

网友A:
炸一下卡会不会飞得很远很远

网友:
最近好像划了很多区域不让飞啊

网友B:
石头兄 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一下卡会不会飞得很远很远

卡不会,那个电路板有可能,下一步打个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石头兄 骚呢

没地飞。。。想新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不会,那个电路板有可能,下一步打个壳

这块板哪里有卖,搜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地飞。。。想新疆

哎 紧啊 有些东西不能多说
但是这都不能阻挡玩飞机火热的心
有缘来伊犁我们坐坐 有很多技术要多多请教

网友:
我去  我也要整个  关键是比大的好带

网友C:
这个配置电机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配置电机小了

放心,3寸桨,上个3S的电池,动力不差,0806动力完全可以超过一般市售的小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放心,3寸桨,上个3S的电池,动力不差,0806动力完全可以超过一般市售的小鸡

虽然bbb的电机是好,但是这么重的机子,动力没可能比起飞100g出头的2.8寸1104机好

网友(2017-09-20):
引用 网友C:
虽然bbb的电机是好,但是这么重的机子,动力没可能比起飞100g出头的2.8寸1104机好

要看是谁家的1104了!,如果要暴力,这款机架标配的是1606电机,乾丰的3寸3叶浆!

网友(2017-11-03):
看这电机感觉适合3br100。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