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1806电机绕线

楼主(2017-07-19):
各位大神~银燕1806电机烧了怎么重新绕线?
                      电机是12n14p
                      我试了 顺~逆~逆~顺   不能正常转

网友A:
网上有图的,注意接线出来不要搞错。

网友B:
缺了一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图的,注意接线出来不要搞错。

按照这个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了一相?

我用不同的方法绕了6次都不行

网友:
网上有教程,细心就没错,一般都三角形绕法,功率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好像不行

我就是这么绕的啊,绕过两个都没问题,它的不同颜色anf和ende作为一组出线,接电调同一个焊盘,可能是这个搞错了吧

网友:
很有耐心啊。。。。。。。。。。。。

网友:
買過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这么绕的啊,绕过两个都没问题,它的不同颜色anf和ende作为一组出线,接电调同一个焊盘,可能是这 ...

绕的很整齐,佩服!

网友C(2018-03-20):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这么绕的啊,绕过两个都没问题,它的不同颜色anf和ende作为一组出线,接电调同一个焊盘,可能是这 ...

用的多粗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的多粗线

我的是2205,用0.45的线绕8匝。感觉0.48的线也可以绕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2205,用0.45的线绕8匝。感觉0.48的线也可以绕进去

谢谢,我绕2216,0.23的线,绕完感觉好难看

网友D(2019-03-08):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这么绕的啊,绕过两个都没问题,它的不同颜色anf和ende作为一组出线,接电调同一个焊盘,可能是这 ...

这个线直径多少的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线直径多少的哦

0.4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45的

感谢!感谢

网友:
我现在对这个电机也很感兴趣

网友(2020-09-29):
我的1306电机也坏了,重绕用什么规格的漆包线绕机圈啊?

网友:
是否忘记焊接线末端的包漆要除掉

网友:
12極的是一顺时针一逆时针方向繞線
繞線是:
1-2-7-8    逆 顺  顺 逆
3-4-9-10   顺 逆  逆 顺
5-6-11-12  逆 顺  顺 逆
接線是:1+12、3+8、5+10

网友E:
回18F我的1408/3800KV,用0.21線徑3股併繞9圈,空載電流約0.9AKV值3750,

网友E:
18F大大!我的1408/3800KV,用0.21線徑3股併繞9圈,約0.9A空載電流3750KV給你叁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