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道小电直

楼主(2017-07-19):
三通道小电直,油门开到最大还不能起飞,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桨反转了或者桨装反了。

楼主:
浆没有装反。

网友B:
估计是马达不行了,或者电池

网友C:
把大齿盘向上推紧。

网友D:
上图吧,问题挺多。应该上传视频,大家帮你看看。如果是固定螺距,就是动力系统问题,转速不够,大齿扫齿,换电机吧,估计是有刷电机,无刷一般不会出现电机动力不足,有刷你自己也换不了碳刷。如果是1s 电池,有可能电池也会出现问题,等等都是动力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