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各位前辈,关于一个不知名的双桨共轴尸体和控

楼主(2017-07-19):
在下小白啥也不懂,偶然得到一个双桨共轴的尸体和控,本来想折腾一下的,但是找不出机型啥的,所以,缺少的零部件也无从查找。想请教前辈大师们:这是品牌型号的模型?两件还能找到吗?另外这个控是几通道的?遥控距离是多少?如果没有飞机零件了可否用这个控飞其它机型,比如两三个通道的板机啥的练练,板机不是便宜又抗摔嘛,还有,这个控后面有PS2接口,可以连接电脑啥的飞模拟吗?,啰嗦一大堆希望说清楚了,总之与这个有关的我都想请教、知道,谢谢前辈们啦!

找到了它的娘家,却找不到它的机型:http://www.megatech.com/aircraft_categories.php

下面是尸体

网友A:
你这个 按照字母 淘宝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 按照字母 淘宝找下

谢谢前辈!淘宝基本没有这个东西的踪影

网友B:
这个72兆怎么没有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72兆怎么没有天线

谢谢!有伸缩天线我没拧上去,请教72兆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频率72.130兆赫

网友B:
现在都是2.4G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72.130兆赫

谢谢!您对这个东西熟悉吗?知道的教教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2.4G频率

看来很老了

网友B:
你这是接收和调速陀螺一体的吧,如果不是一体的接收机可以单独拿出来装到其它机用,遥控是四通的,FUTABA插口,可以用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接收和调速陀螺一体的吧,如果不是一体的接收机可以单独拿出来装到其它机用,遥控是四通的,FUTABA插 ...

模拟器数据线是通用的吗?随便买一条?

网友B:
买模拟器有带各种插头,JR,FUTABA,你这是老式futaba插头,用的话你要确定发射机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模拟器有带各种插头,JR,FUTABA,你这是老式futaba插头,用的话你要确定发射机没坏

好的谢谢!发射机没坏

网友B:
对不起,看错了,你这插头不是futaba的,futaba的孔比这多

网友B:
你看看模拟器有没有你这种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看错了,你这插头不是futaba的,futaba的孔比这多

哦,没关系的,您知道这是什么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模拟器有没有你这种插头

好的好的

网友B:
最好找你们当地玩空模的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找你们当地玩空模的问问

嗯,好的,谢谢您!

网友:
你这应该是小圆口的

楼主:
谢谢大侠!费心了,是小圆口的,我看见淘宝上有卖的,谢谢啦!

网友C:
控好像是华科尔2401,机好像是5#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好像是华科尔2401,机好像是5#10

谢谢!

好像没那么高大上吧?公司名是个什么megatechi,国外的一个公司

网友D:
沙发占坑啦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沙发占坑啦啦啦

谢谢!我现在一头雾水,希望不吝指教!

是不是72M控制要晶振对了就可以了,还需要频率啥的吗?控后面那一排拨码开关该怎么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一头雾水,希望不吝指教!

是不是72M控制要晶振对了就可以了,还需要频率啥的吗?控后面 ...

我想告诉你,但我对这个也不懂耶,不好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好像没那么高大上吧?公司名是个什么megatechi,国外的一个公司

名字可以随便取,东西可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包括那个编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名字可以随便取,东西可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包括那个编码开关

正想请教,那个编码开关与接收板什么关系怎么调?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告诉你,但我对这个也不懂耶,不好意思

一样感谢您!

网友:
看第一张图以为那个蓝底白字液晶屏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