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问高手眼镜蛇机动是要怎么转弯的呢?

楼主(2017-07-19):
还有想知道各种3d动作的详细操作方法,可以在哪里找呢?

网友:
看视频  练模拟

网友:
这不是数学公式也不是物理定律,死记硬背是没有用滴。纯手工操作只有熟才能生巧,选一架飞机起落加航线配合模拟器练习、练习!

网友A:
用副翼维持机身水平,方向舵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副翼维持机身水平,方向舵转弯

转弯的时候油门需要不断微调吗?发现转弯的时候很容易掉高度或者仰角减小

网友:
你在论坛里搜索“蛇滚”,有好几个帖子有讲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弯的时候油门需要不断微调吗?发现转弯的时候很容易掉高度或者仰角减小

做眼镜蛇机动时的确需要不停的轰油门,我的经验是拉杆保持一定量,飞机的45度仰角就靠油门不停的调整来保持

网友B:
副翼控水平,方向控转弯,升降控迎角,油门控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副翼控水平,方向控转弯,升降控迎角,油门控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