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和BLDC

楼主(2017-07-19):
BLDC是直流无刷 , 那FOC是什么意思呢  像平时用的电调是BLDC还是FOC呢

网友A:
FOC,无感正弦波驱动
平常我们用的电调都是方波

网友:
bldc是无刷直流电机,foc是一种控制方法,叫做磁场定向控制,也叫矢量控制,他是用来驱动bldc或者其他电机的一种方式,平时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方波电调,就是通过方波控制电机旋转,foc是通过正弦波控制。本人表示foc真的好难理解,折腾好久才学了个皮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C,无感正弦波驱动
平常我们用的电调都是方波

那意思就是像好盈普通的电调都是BLDC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意思就是像好盈普通的电调都是BLDC

BLDC 是电机,FOC 是电调的一种驱动方式。

网友(2017-12-28):
BLDC 是无刷直流   FOC 是磁场空间矢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