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

楼主(2017-07-19):
今天飞炸鸡了尾电机没反应换了个新电机各位老鸟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A:
这个脚架瞬间提升了档次~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架瞬间提升了档次~666

再弄个西装穿逼格更高

网友B:
如果换上新电机还是不转 检查下插在接收机上的尾电机插头是不是松了 希望不是接收机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换上新电机还是不转 检查下插在接收机上的尾电机插头是不是松了 希望不是接收机环了

不是插头松了通电后电调好烫我怀疑是电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