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这么热,不过又有新飞控出来还是要出来猫哥泡---全方位测评RTW飞控

楼主(2017-07-19):
自A控 H控 江南飞控 FMD飞控  U飞控 和切糕后又一款FPV飞控问世了,之前看到有公测版,包装外壳比较难看所以一直没下手,现在新版本出来外观很给力才有下手的冲动。
RTW飞控用的是纯黑色的盒子包装的,当礼物送人都不用再包装,包装都整得满满的逼格,一个产品好不好,主要是看细节上的处理,RTW的包装上都那么用心,足以看出做这个产品的认真,至于飞控的实际使用性能就看我们开箱测试。

刚拆开以为配件就放在飞控的下面,拿完海绵块出来都没发现有配件,后面才注意到旁边有两个盒子,配件就放在里面,开始以为那两个白色的盒子纯粹是填充空间,为自己的智商捉急,后面放了海绵块回去,是比较难拿那两个盒子出来的,我们在这里也就不对包装吹毛求疵,主要还是看飞控性能。
全家福,GPS+BEC+RTW飞控,相对多旋翼飞控来说,配件有点少,作为一款面向固定翼的飞控,这些配件差不多够用了。
飞控的接线口都是放在一侧,这样接线比较简洁。
【font=宋体]个人觉得颜值还是可以的,金属的外壳比其它飞控的塑料壳质感上好了不少,档次一下子高了不少,虽然是金属的外壳,但是是没有磁性的,这样保证不会对罗盘产生影响。
接下来就是固件烧写和调试啦,貌似出厂前就已经烧好固件了,也可以在地面站进行更新固件。首先安装地面站,安装过程比较简单,一直点下一步就可以了,
安装还之后打开的界面,界面也是比较简洁的,基本一看就懂了。
【/align]
接下来就是将飞控和电脑连接,RTW飞控采用的是micro usb接口,随便找条手机的数据线就可以啦,当然是不能用充电宝自带的数据线(充电宝的数据线只有充电功能,没有数据传输功能的),然鹅插好数据线之后电脑没任何的反应,没有提示安装驱动,设备管理器也没有显示其他设备。
看了说明书才发现USB是不能给飞控供电的,所以首先要给飞控和BEC接好线。
BEC4P杜邦线接口插到飞控的BEC接口,注意插线的方向,顺便也接上接收机,RTW飞控支持PPMSBUS类型的接收机,我用的是遥控器是乐迪的AT9,接收机是R9DS,接收机最下面的横排的三个针脚就是SBUS接口,在R9DS通电的情况下,双击侧面的开关,显示灯变成蓝色,接收机切换为SBUS模式。
将接收机的另一端接线插到RC接口,有点需要注意的是,BEC接线和RC接线是相对的,一般情况下,杜邦线的朝向都是相同的。这里要注意一下,BEC的接线是有5条的,红色和黄色都是输出电压的,黄线输出的是电池电压(接3S电池的时候),红线输出的是BEC电压12v(接4S~6S电池的时候使用),要保证飞控有12V左右的电压输入,我这里用的是3S电池,所以接了黄色的线,红色线空出不用,红色线要用胶布或者热缩管包住,以免造成短路。
接好线之后,就插上数据线,设备管理器会显示其他设备(Sparky 2.0),电脑会自动安装驱动,直到电脑提示未能成功安装设备驱动程序,实际上已经安装好驱动了,试了几次都是显示不成功,不清楚是电脑原因还是什么原因,既然能用,我们就不理了,关掉提示窗口就行,不需要重新启动。
打开地面站,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显示为断开,说明地面站和飞控连接成功。

点飞控设置,进入设置界面,最下面可以选择飞行模式,飞行模式有自稳模式,水平模式,3D模式,手动模式,定向定高,定位自旋,返航模式,围栏模式,飞行模式还是有比较多的选择的。
粘一下RTW飞控说明书飞行模式的截图。
接下来就是校准遥控器,上面我们用的是SBUS的接收机,选择之后点开始校准,校准比较简单,就不啰嗦了,按提示的步骤就可以了。
校准完遥控器,基本就可以将飞控装上飞机了,个人比价爱折腾,所以准备试一下OSD功能,从穿越机拆了图传和摄像头,要是没有摄像头,也是可以生成OSD画面的,将摄像头接到VIDEO接口,数传天线插到ATVX接口,插下面三个针脚就可以了,第四个针脚是输出声音的,这个好像用不到,因为显示屏并没有扬声器,顺便接上GPS模块。
接好通电就这样啦,穿越机用的摄像头的画质不是太好,这里不得不说乐迪的遥控器功率真够猛的,开了遥控器,屏幕都开始闪屏了,干扰有点严重,这种情况估计图传的距离也不会太远,可能是在屋内,卫星并没有搜到星,装好机出空旷的地方再试一下搜星的情况。
一切测试完毕,接下来就要装机啦,插好舵机线,通上电打开遥控器,然而不管怎么弄遥控器,舵机一点反应都没有,舵机也没有复位,额....可能是个假飞控....。有可能是遥控器没校准什么的,拆了飞控拿回去继续校准。
校准了飞控还是没任何反应,地面站是可以看到通道有反应的。折腾了好久,接好了电调就可以了,BEC竟然不能给舵机供电,还需要电调给舵机供电。。。。。。。既然解决了问题,接好线继续装机,由于接了BEC,摄像头,图传天线,GPS接线就比较多,加上BEC的电源线比较长,也比较粗,机仓也就勉强能将所有的东西装进去。
虽然有点挤,还是能塞进去的,摄像头就放在飞机的正上方,用热熔胶粘一下就行。虽然装上了,但是为了放飞有好的效果,飞控的接线还是需要整理一下,特别是BEC的电源线要剪短一部分,不然电池很难绑的紧,RTW飞控接线测试就差不多了,整理一下接线就可择日试飞。

好不容易写完了,感觉简直完成了一本官方电子入门指南的样子,这么热的天没有掌声都没有动力出门了啊

网友:
前排围观    图挂了

网友:
图挂的非常的整齐

楼主:
赞同楼上的说法

网友:
没有空速的固定翼飞控,上次群里问也没人回复。还有楼主啥时候放试飞视频?

网友:
顶楼主,让你有动力!!

网友:
为什么没有空速计

网友:
?spm=a2h3j.8428770.3416059.1&qq-pf-to=pcqq.group

网友A:
现在的飞控都流行OSD调参数了。。。电脑调参数没有任何意义啊,难道每次调个正反还得带电脑去外场?麻烦死

网友:
好控啊 可惜了,现在都不敢飞了

网友:
没空速计?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飞控都流行OSD调参数了。。。电脑调参数没有任何意义啊,难道每次调个正反还得带电脑去外场?麻烦死
...

可以OSD调参

网友B:
飞控不错,目前的情况还敢飞吗?我的早把飞控和图传拆下来了,不再飞了,大固定翼、长航时四轴也都忍痛拆了,还是在草坪上飞我的160克以下的F3P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控不错,目前的情况还敢飞吗?我的早把飞控和图传拆下来了,不再飞了,大固定翼、长航时四轴也都忍痛拆了 ...

只要自觉遵守游戏规则,在空旷人少的地方玩航模就没有问题

网友:
看完了感觉好累,楼主要是有心做成ship讲解,我想大家会更容易看明白,大篇幅的文字图片不仅编辑累,看着更累,第二,gps那个线实在是垃圾,那个线太硬,接口的地方很容易断

网友: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2017-08-22):
这是CAN 总线设计的固定翼飞控,神马黑科技都可以接,慢慢啥都会有的

网友:
没有空速计的飞控,跟切糕U2和非凡F2有什么区别?

网友C:
没手机地面站的飞控没前途的。。。。同质化太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手机地面站的飞控没前途的。。。。同质化太严重了。。。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jc5OTYyMDE4N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个和pixhawk区别大吗?说明区别?航拍可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个和pixhawk区别大吗?说明区别?航拍可以吗?谢谢

使用相对简单一点的固定翼飞控

网友:
小哥跑哪去了

网友(2018-12-30):
凉凉了吗?我收了个二手的还没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