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改装得伟电池充电,求这个充电触点的学名

楼主(2017-07-19):
A9改装得伟电池充电,求这个充电触点的学名

打算入手得伟796,单个充电器270,充1并5串的18650,想要用A9改一下充电接头来给电池充电,奈何不知道这个原装充电器上的接触点学名,求教各路大神。
实在没人知道就只能自己用铜片DIY了。。。

网友A:
平衡充不用管原厂电路,电池上引出平衡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充不用管原厂电路,电池上引出平衡头就可以了

电池上引出平衡头,不从触点走的话,就只能破壳走线了。。。

网友:
很简单的事情嘛

你给想复杂了

楼主:
您不吝详细指教下哈。。。

网友(2018-01-10):
拆开电池救,接上平衡线就可以了

网友(2018-02-12):
Dewalt的引脚不是平衡用的,只有正负极,中间的三脚是给充电器检测充电电压和电池温度用的,5芯18650需要6个引线。只可以拆电池自己接了。

网友B:
不过个人不建议这样接线,毕竟电工工具工作环境比较复杂,引出来的线很容易破损,引起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个人不建议这样接线,毕竟电工工具工作环境比较复杂,引出来的线很容易破损,引起短路。

谢谢,谨受教。

网友C:
电池公母座    刀片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公母座    刀片连接器

谢谢!专业人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