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看看什么电路

楼主(2017-07-19):
(无正文)

网友:
电源板吧,看着有正负两路15v稳压电源,似乎标记也不太规范,输入Ac两路12v,输出直流15v?输入至少应该AC18v。

网友:
还有块上板啊??有正负15V的电源稳压像是功放电路。

网友:
可调直流电源吧?

网友A:
像是60V---110V的直流电机调速电路,可以正反转。ADJ的1,2,3脚标注不规范,M+,M-接电机正负极,7815,7915给U1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60V---110V的直流电机调速电路,可以正反转。ADJ的1,2,3脚标注不规范,M+,M-接电机正负极,7815,7915 ...

稳压块是给j4上的东西供电的吧,opa供电从滤波那里接的哦。u1输入信号也是来自J4上的东西

网友B:
一块普通的供电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60V---110V的直流电机调速电路,可以正反转。ADJ的1,2,3脚标注不规范,M+,M-接电机正负极,7815,7915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块普通的供电电源板。

这个不是电源板,当然任何电路都需要供电部分。

网友:
仔细看了看,这个是采用音频功放做的电机调速板。

网友C:
用线性电路玩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线性电路玩马达??

问过人家了,的确是带马达的,微型星型减速马达,根据取样电压,作距离伺服用的。控制电路在J4模块里。这块板是电源,线性功率放大,信号取样,等

网友(2019-02-02):
可以看出的是正负15V输出的直流稳压电源电路,还有一块电路应该是运放电路需要双电源供电,但是它所驱动的负载看来是个执行器件,所以才需要更高的电压。具体是啥不清楚。

网友(2019-03-04):
从表面上看是直流电机调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