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调参软件里的故障保护是什么鬼

楼主(2017-07-19):
看图介绍的意思,阶段2-故障保护步骤,貌似机机出故障了可以安全落地?感觉很厉害的样子,有会玩的大神吗,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就是接收机信号失控保护
同遥控里的失控保护
可以设置没有接收机信号后的一些动作

网友B:
这是失控保护。。。丢信号之后的保护措施,收油门、上锁那些。。。

网友C:
地面站还没更新过

网友D:
请问楼主此汉化的bf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接收机信号失控保护
同遥控里的失控保护
可以设置没有接收机信号后的一些动作

厉害了,得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失控保护。。。丢信号之后的保护措施,收油门、上锁那些。。。

那个自动降落时怎么做到了?需要GP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站还没更新过

更新不更新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此汉化的bf是什么版本的

汉化版1.8.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汉化版1.8.1

老版本的bf刷最新的固件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版本的bf刷最新的固件能行吗

可以的,随意刷,放心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自动降落时怎么做到了?需要GPS吧

估计只是低油门姿态放平而已,实际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只是低油门姿态放平而已,实际意义不大

那也是可以的。假如正在穿越的过程中失控了,飞机立马自动切换到自稳模式,然后保持低速油门降落,先不说速度快来不及这些,只说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是可以的。假如正在穿越的过程中失控了,飞机立马自动切换到自稳模式,然后保持低速油门降落,先不说 ...

通过开环控制可以实现,不过我没用过,具体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