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

楼主(2017-07-19):
小飞机,在外面有一点风都被刮跑,110居然这么不抗风

网友:
110是1s,当然不抗风,不过也不是弱不禁风,3级风勉勉强强能飞而言。

网友:
呵呵,正常,只能飞悬停

网友:
比四通道3.5通抗风多了

网友:
用六轴模式飞的话一点也不抗风

网友A:
估计你用的六轴模式,用三轴模式,三级风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用的六轴模式,用三轴模式,三级风不怕

用的是三轴,有一点阵风来就飘

网友:
太小太轻 自身稳定性不好

网友B:
模擬器多練習便可以大風中照飛.使用舊款的V977在戶外風蠻大的一樣可以飛3D.

网友:
水平方向抗风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擬器多練習便可以大風中照飛.使用舊款的V977在戶外風蠻大的一樣可以飛3D.

我的110远没视频中动力这么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110远没视频中动力这么强

检查电池,螺距曲线,油门曲线,用定速飞。有的出厂设置动力最大只有75%输出

网友:
无刷hcp80,5级风里可以勉强悬停。110比80大,应该更抗风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110远没视频中动力这么强

機子的調整改進與模擬器練習手法很重要,再加上用好電池便可以很噴!

网友:
小飞机都不抗风,适合室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