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何相同功率下为何甲醇发动机的桨比电机的小?

楼主(2017-07-19):
如图 请问为何相同功率下为何甲醇发动机的桨比电机的小?比如三叶52级发动机 功率是1.47kw  配桨是11*7~12*6   而恒力源W4850(定子4130)  功率为1.46kw  配桨确是14*7~15*8(6S电压)  比三叶的大了3寸    请问原因是什么呢?  两者的拉力又是谁大一些?

网友:
相同功率的电机也有用不同尺寸的桨,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相同功率,转速高的扭矩小配小桨.
相同功率,转速低的扭矩大配大桨.
大桨效率高于小桨.

网友A:
相同功率下电机转速好比油机转速高,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功率下电机转速好比油机转速高,所以......

转速高  才应该用小桨吧

网友B:
2冲成甲醇发动机的转速是18000转.恒力源W4850电机的转速是6s22.2v*kv480=10656转.电动的转速比油机低.为了达到相同功率必须加大浆的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冲成甲醇发动机的转速是18000转.恒力源W4850电机的转速是6s22.2v*kv480=10656转.电动的转速比油机低.为了 ...

原来是这样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甲醇发动机的最高最速不能低一些吗  比如50级的最高转速设计到12000这样  可以配大一点的桨  效率也会提高一些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甲醇发动机的最高最速不能低一些吗  比如50级的最高转速设计到12000这 ...

你可以选择相同功率的4冲成发动机就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选择相同功率的4冲成发动机就能达到你的要求

soga

网友:
相同功率kv值不同,用桨不同

网友:
每台发动机(电机)的转速/功率/扭矩特性都不相同,所以相匹配的螺旋桨尺寸是不相同的。通常需要经过相关的多次的测试才能良好匹配。业余条件下通常根据厂家提供的转速功率曲线来进行选择。最直接的方法是安装不同的桨试飞来挑选螺旋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