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4 油箱密封不好了

楼主(2017-07-19):
请问一下 NX4 油箱密封不好了该怎么办啊  那个黑色的橡胶能换么?

网友A:
買亞拓 HN6083來換

网友B:
楼主  告诉你一个简单 又实用的办法  去掉黑色胶圈 36级硅胶排气延长管头 就是有三道坎的那端 你剪一段 然后油嘴塞进去剪下来的那段里面  再压进去油箱  这样就妥妥的  一点都不会漏了  带泵流量控制器需要回压的更大 也不会漏  我就是那样弄的  百试不爽  不明白 再怎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亞拓 HN6083來換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告诉你一个简单 又实用的办法  去掉黑色胶圈 36级硅胶排气延长管头 就是有三道坎的那端 你剪一段 然 ...

哥们 确实没听明白啊  麻烦给再解释一下吧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 确实没听明白啊  麻烦给再解释一下吧  谢谢了

2380564239  我的  详细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80564239  我的  详细告诉你

谢谢 已经加你了

网友(2017-08-30):
我是用水龙头的密封胶卷

网友:
胶封干了就会漏的, 油箱里面时刻都要有点油。这样油封用很久都不会漏

上油侵泡几个起落看看,如果还漏再换。

网友(2020-05-08):
油机顶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