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7E 设置 GCP

楼主(2017-07-20):
工作原因,很少玩了。
趁小有空,拿出老机GCP,和后来买的D7E ,发现不会设置了。控刷了G。
现在现象是,推油门,大小螺旋桨都正常,但是三个舵机不正常。
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固定翼模式?机子是没问题的。
老了,力不从心,哈哈。
求教。

网友:
直升机模式吧

网友:
刷过以后没有模式可选!所有的都是自己调整!在混控里调!

网友:
参考刷G后设置F22的混控!有视频的!我不玩直升机!不知道详细设置直升机!

网友:
等下班了我把设置文件发你

网友:
是直升机模式,选择单舵机

网友:
name=Mini cp
mixermode=Advanced2
[radio]
protocol=DEVO
num_channels=7
tx_power=100mW

[protocol_opts]
Telemetry=On

[channel1]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ELE
dest=Ch1

[channel2]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AIL
dest=Ch2

[channel3]
safetysw=RUD DR0
safetyval=-100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0
curvetype=3point
points=-100,0,10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1
curvetype=3point
points=90,80,90

[channel4]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RUD
dest=Ch4
scalar=125

[channel6]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0
scalar=45
speed=80
curvetype=3point
points=0,50,100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0
scalar=45
curvetype=3point
points=-100,0,100

[channel7]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FMODE0
dest=Ch7
usetrim=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swash]
type=90
[timer2]
type=countdown
src=Ch3
resetsrc=ELE DR1
time=270
[safety]
Auto=min
[gui-qvga]
trim=4in
barsize=half
box1=Ch3
box3=Timer2
bar1=Ch1
bar2=Ch2
bar3=Ch3
bar4=Ch4
toggle1=ELE DR
tglico1=0,68,0
toggle2=AIL DR
tglico2=0,67,0
toggle3=RUD DR
tglico3=0,66,0
toggle4=GEAR
tglico4=0,71,0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