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斯列和平号—重心在哪里呀?

楼主(2017-07-20):
求助—安斯列和平号—重心在哪里呀?打算用来做FPV载机,也装上了轮子,享受跑道上滑行转弯的操控感……请飞过该机种的老大说一下感受…谢谢了

网友A:
你不是已经标出来的了吗,再往后1-2cm 好了

网友B:
反正当中靠后 找个草地手抛一下就知道了 这飞机飞起来还是很稳的,话说你前面这个算升降舵?我当时用的是三角翼混控。

网友:
说错了 中间靠前!!!二楼是行家翻翻他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当中靠后 找个草地手抛一下就知道了 这飞机飞起来还是很稳的,话说你前面这个算升降舵?我当时用的是三 ...

前面用一个舵机带动的活动翼面通过旋钮控制角度对飞行的影响,实验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已经标出来的了吗,再往后1-2cm 好了

我中间标出来了,往后挪1-2厘米,好的,谢谢了……

网友C:
鸭翼布局,一般都在2个机翼中间

网友:
哈哈哈占楼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鸭翼布局,一般都在2个机翼中间

好的…………

网友D:
这个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样?

这个造型吊炸天了,做载机应该不错吧……呵呵请问你的重心在哪里?飞行感受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造型吊炸天了,做载机应该不错吧……呵呵请问你的重心在哪里?飞行感受如何?

就这里你试试

网友D:
你多大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里你试试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多大的电池

准备上3400mah3s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上3400mah3s的电池

我的6S1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已经标出来的了吗,再往后1-2cm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