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改装精灵3数字图传模块?

楼主(2017-07-20):
如题,看到很多闲鱼上的卖家在卖精灵3高清图传模块,这个是买来更换炸鸡后损坏的模块的么?那有没有人通过改装这个模块来独立使用精灵3的高清图传呢?请大家解答!谢谢!

网友:
不可能,内部都加密处理过得,没那么容易破解使用

网友:
DJ的东西只能用在DJ的机器上吧。这就叫,地方机器保护主义。

网友A:
有人破,应可用

网友B:
要配合精灵3A或者3P云台和遥控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配合精灵3A或者3P云台和遥控器使用

那我单买个带相机的云台和遥控就可以用了么?不用飞机主板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破,应可用

哪里看到的,我查不到唉,求大神告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单买个带相机的云台和遥控就可以用了么?不用飞机主板啥的吧?

不用 记得要四根天线和高清图传板和云台连接的线以及图传板和云台板连接到飞控板的线(用来供电)  图传板要5v供电  云台要12v

网友:
精灵2V的图传能不能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 记得要四根天线和高清图传板和云台连接的线以及图传板和云台板连接到飞控板的线(用来供电)  图传板 ...

也就是说用这个图传可以配合云台相机跟遥控链接?俯仰也可以控制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用这个图传可以配合云台相机跟遥控链接?俯仰也可以控制嘛

我的云台是坏的  只能传输图像和控制相机参数什么的  至于俯仰 这个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