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大大DS515舵機不一致的問題

楼主(2017-07-20):
請教各位大大DS515舵機的問題
小弟週末飛500L,不慎炸雞,兩顆DS515報廢,網友處淘到三顆全新的DS515,遇到如下問題,暫且給舵機編號S1,S2,S3
A. S1,S2用手揉金屬齒輪,費勁揉的動,S3用手揉金屬齒,揉不動
B. 上一個搖臂,S1,S2輕鬆搖得動,S上搖臂,順時針揉的動,逆時針揉不動
C. 加電,S1,S2,S3通過遙控器和接收機都可移動,但是S3的聲音非常大
具體視頻參見
?spm=a2hzp.8253869.0.0
?spm=a2hzp.8253869.0.0
?spm=a2hzp.8253869.0.0
視頻中還拿掃齒的舵機做了比較
那麼小弟的問題來了
Q1. S1,S2應該都是正常的,這種狀況的S3是否正常?
Q2. S1,S2,S3可否裝到一個斜盤上使用?
Q3. S3可否拿到450上作為所謂舵機用
謝謝各位大大
因為涉及到要給賣家打款確認,望大家給出中肯意見
謝謝大大

网友:
没看出有问题,声音大小跟舵机出厂时使用耐磨油的多少有关系。
ds515是斜盘舵机,放在450上锁尾的话,如果简单的悬停航线,非大螺距动作应该都没问题,大螺距动作尾巴我跑偏,舵机速度稍稍欠缺一点。

楼主:
谢谢上将拨云见日

网友:
全新的DS515还是比较顺滑的,不上舵臂用手可以拧得动,阻尼不算大。除非…

网友:
炸坏了为什么还买515想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