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mb调不出L灯闪烁(姿态控制工作模式)

楼主(2017-07-20):
请问一下,mb调不出L灯闪烁(姿态控制工作模式);
已经使用了陀螺仪感度切换锁尾模式,只有蓝灯和紫灯,我的陀螺仪感度通道数值是0-100%,50以下mb是紫灯(速率模式),50以上时候mb是蓝灯(锁尾模式)。为什么出不来红灯(姿态控制模式)。

网友A:
有2個方案, 一是一半是鎖尾一半是姿態鎖尾. 但這個要看遙控, 因為有些遙控通道打開關時可能不夠快,會影響MB 以為降感度.
第二是SBUS 模式下,可以分出單獨通道選擇姿態或自救.

還有MB+ 在以上設好後, 要在十字盤微調下, 打下開關進入姿態或自救, 再微調姿態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個方案, 一是一半是鎖尾一半是姿態鎖尾. 但這個要看遙控, 因為有些遙控通道打開關時可能不夠快,會影響MB ...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B:
说明你的MB不带救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的MB不带救机。

是的,卖家说最新固件4.2.0不支持救机功能,要刷回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