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有刷。跟随 kaisirxing 前辈的步伐。共耗时 110 天。

楼主(2017-07-20):
看了 kaisirxing 前辈的贴子,对 180 有刷又上隐了。

从发贴当天开始有做 180 有刷固定翼这个冲动,经历了 110 天,虽然还有好多好多不完善的细节,但使用 180 有刷电机能达到目前的飞行效果,已经很满意了。感谢大家的支持,让我坚持了下来。顺便恶补了一下电子方面的知识。

关于推力线的说明:
这架机的电机安装是没有任何安装角的,与飞行方向一致就好。
垂尾的设计已经尽可能避免螺旋桨尾流的影响。螺旋桨的反扭也是很小的,可以打一点点副翼修正,或者干脆忽略它的影响。

======================================================================
2017.11.07 试飞了航电部分大改之后的新机:

======================================================================
遥控器与接收都是用 MWC 飞控程序改的。 Windows 下的调参软件《珍爱生命远离大疆版》:
https://pan.baidu.com/s/1pKAnte7

浪费了好多时间在电子这一块儿。为了减轻接收器的重量,尝试只接一个 2.4G 模块到飞控,然后发现这样还需要一个发射器。于是努力学习,画了一个遥控器。
画按键与开关的图,花了好多时间,3D打印件之间的配合还是有点麻烦的。

飞机端的:
除了有刷电调的功能之外,还增加了 MWC 飞控、BEC、遥控接收器的功能。

======================================================================
小小的推进,用USB充电宝模块,实现了遥控器内置电池。再加个 Android 手机无线充电模块,就可以给遥控器无线充电了。更新在28楼,有多出 5 块充电宝电路的半成品,可以送给模友。(只送给不抽烟的模友,发顺丰到付。)

下面这5组是打算送的。(不给抽烟的或者使用电子烟等替代品的人。)赠送充电宝模块的活动已结束。2017.10.16

======================================================================
交作业了,滑起滑降的视频。手比较硬,降的不好。

======================================================================

今天先买了10个电机。
为了避免违规,所有商家信息、价格信息全部打码。

1 测试电机装上桨之后的转速、静推力。(11 楼。使用 2S 锂电时,静推力约 170g 力左右,转速 18000rpm 左右。)

2 有刷电机的驱动电路原理。(12 楼)

3 有刷电机驱动、MWC 飞控的PCB。(18楼)

4 小飞机的设计。
经测算,2mm 轻木板,每平方分米质量约是 4g; 而 5mm KT 板, 每平方分米是约 2g.
这架机选用 KT 板,于是就不追求精度了。  电池暂时选用 2S 1200mAh 的,重 64g. 飞机全重预期是 240g 以内。(2017.08.24 更新:飞机重量控制在 225g 以内)

2017.08.15 已经测试,起飞重量为 274 克时,180有刷的动力是能够保障安全飞行的。

5 制作。
2017.08.24 终于完成了第2架,可以正式试飞了。
重 222g, 达到预期目标了。

网友:
好,支持楼主入有刷的坑。

网友:
入坑就要有被坑的觉悟,祝你成功

网友:
你和我买的是一家的电机,这电机我也买了,转速和推力比我现在用的那个要大,但也更费电,全油时间不要太长,否则桨孔会被烫化

网友A: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进入有刷之坑有什么说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进入有刷之坑有什么说法?

不像无刷电机,有刷电机的参数比较杂乱,相同尺寸的电机转速力矩都不一样,极爪绕组五花八门,只有买回来才知道好不好用,所以很容易买废了,另外有刷飞机对机身要求也比无刷高,对飞机的制作精度要求的也更严格,所以也算是个坑吧,欢迎加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像无刷电机,有刷电机的参数比较杂乱,相同尺寸的电机转速力矩都不一样,极爪绕组五花八门,只有买回来 ...

小时候用的电机都是有刷,对碳刷、电枢的磨损后修复的情景终身难忘。现在不想折腾了,想把有限的精力放在飞机本身的折腾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用的电机都是有刷,对碳刷、电枢的磨损后修复的情景终身难忘。现在不想折腾了,想把有限的精力放在 ...

好在现在有刷电机很便宜,制作工艺比以前也有所改进,适当保养下寿命还是很长的

网友C:
以前无刷电机电调贵,有刷经济实惠,现在的无刷便宜了,还省心耐用,再折腾有刷没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无刷电机电调贵,有刷经济实惠,现在的无刷便宜了,还省心耐用,再折腾有刷没意义了

我同意这观点。
11年前, 我曾经试图跟批发的老板研究 有刷 380电机的外带磁环, 老板搭不上嘴,就跟我说, 几十块钱的破烂还有什么好研究的。。。。

以前无刷动力组贵, 逼格高。

现在无刷便宜了, 其优点也容易体现了: 省电, 重量轻。
而省电----〉 重量更加轻, 因为电池小了。

所以 无刷省心。

但有刷 电机玩的是无价的童年回忆, 值得!

楼主:
使用 2S 锂电时,静推力约 170g 力左右,转速 18000rpm 左右。
由于没有使用电调,直接电池连接电机,电压与转速掉的比较快,以上数据仅是测了一个范围,供参考。

按推重比为 5/12 计算,飞机最重不要超过 170g * 12 / 5 = 408g. 我预期的全重是 250g, 推重比可达到 0.68.

桨的直径是 108mm, 目测螺距大约是直径的一半,也就是 54mm 左右。
估算理想的飞行速度:
根据经验,这种动力转速明显偏高,估算的飞行速度 * 0.6。
18000 / 60 * 54 / 1000 / 1.1 * 0.6 = 8.8 (m/s)

楼主:
临时搭了一个 N-MOS 的驱动电路,基本能转了。
借用了 MWC 的程序,Mega328P 的单片机。

下一步,需要画个 PCB 把 MWC 飞控和有刷电机的驱动做到一块板上。

网友:
我也研究过180电机的飞机,确实能飞,但是效果不理想!同时也研究了380电机双发,飞的不错!但是发现电池耗的快,好像效率低,一个起降两三分钟就完了!加上电机推重比低,自重太重,达37g,导致对机身重量控制和平衡要求高,比如重心位置的提高,导致飞机不稳等,需要精心设计才行!所以不打算玩有刷了!手头的有刷电机很多,打算留给车模,船模使用了!

楼主:
没有买舵角,于是3D打印了一些:

网友:
布丁真是鸟枪换炮了。

网友:
我有阵子中了罗莉的毒,对他的说法也很以为然。他对于有刷的说法。

后来知道我发现了1.98元的无刷。有刷的优势,荡然无存。面对1.98的无刷和1.20元的有刷,我无需考虑。

网友:
研究有刷不如研究翼型和飞机的整体气动效率。

楼主:
MWC 飞控、有刷电机驱动的PCB。第一版。

原理图。能用就行了,没有深究。(点击查看大图)

PCB. 有几条粗的电源相关的线是自己画的,其它的为了省事就直接自动布线,先凑合一下了。

2017.08.23 第二版PCB.

网友:
布丁几年不见,技术见长啊。真是士别三日,要另眼相看啊。

楼主:
2017.08.15 做了一次测试。确认了动力是足够保障飞行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