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一下大家,泰世x3一般练悬飞多长时间

楼主(2017-07-20):
我的怎么飞3分钟就没有电了,配置,电调好盈50A,电机亚拓460mx,电池花牌6s1500,40c

网友:
我配置和你一样 就是用的格式电池   练悬停大概8分多钟 下来电池3.8v

网友A:
8分钟?我的也只有4分钟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分钟?我的也只有4分钟的样子

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
电池问题。 小机子悬停起步5分以上。记得当时是6分多

网友:
油门开55%一条线,460MX  1400mah可以轻松8分
3分的多半是油门85以上了.

网友B:
X3 油門60% 花牌2520 360MM 槳 , 只懸停7分鐘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X3 油門60% 花牌2520 360MM 槳 , 只懸停7分鐘沒問題

那原因出在哪里了,7分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3 油門60% 花牌2520 360MM 槳 , 只懸停7分鐘沒問題

你的设置定速了吗,

网友C:
有可能大桨定速太高了   电池也可能有问题   我原来飞3s 450时不好保养的电池, 也大幅不如后来买的电池续航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大桨定速太高了   电池也可能有问题   我原来飞3s 450时不好保养的电池, 也大幅不如后来买的电池续 ...

就是,是不是买的假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设置定速了吗,

嗯.....60% , 70% 80% V3 定速.

网友:
我好盈50A花牌电机3860KV花牌电池3S2200。也是才飞5分钟也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好盈60V4 蝎子2520  格式6S1400 男爵6S1500  定速70油门 温柔3D 4.30分 下来3.75 80油门 3分30  下来3.7左右

网友:
正常情况六七分钟没问题

网友D:
皮传还是轴传?皮传比轴传阻力大,皮带上的过紧也会更费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皮传还是轴传?皮传比轴传阻力大,皮带上的过紧也会更费电

差别非常非常小的(基本可以完全忽略),不要忘了注塑齿轮的精度高速下效率也没高到哪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差别非常非常小的(基本可以完全忽略),不要忘了注塑齿轮的精度高速下效率也没高到哪里去

亲生体验的结果,而且机子越小越明显

网友:
油门现在是多少,下降油门都能7-8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