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改进版遥控纸飞机电机座

楼主(2017-07-21):
目前的遥控纸飞机电机座是半开放结构加之电机固定板是不稳定的正方形所以整个电机架放在手里稍微用力按压就会有形变 很不结实 我之前带队参加江苏省航模省赛就看见好几个队伍在比赛过程中出现了电机旋转产生的扭力把前面的正方形座子扒裂的情况 朋友也跟我反应这样的问题 淘宝上飞猫模型也对这种结构做了局部改进 猫老板是在前面方形固定板的上面加了块顶板 这样就形成了局部封闭结构相比之下 结构牢固不少 还有网友在电机座的后面拉了两道橡皮筋 也是对局部进行了结构加强 那有没有更好更彻底的办法呢 我就想到了三角形的稳定结构 将整个电机架设计成封闭的三棱锥结构就可以了 目前图纸已经出来了 可以下载 希望广大模友多提意见 共同进一步完善图纸 谢谢

网友:
不知道里面放电调接收机之类的东西还方便不方便?

网友:
三棱锥,有意思,半开放电机座好放电调和接收机,这个就只能外置了。。。

楼主:
接收机电调可以放外面风冷也可以都塞进去尺寸是完全够的没问题

楼主:
我目前设计的是放外面可以风冷对电调散热好 放里面只需要把三棱锥底面孔开大即可 接收机电调就都能放里面了 散热肯定不如外置

楼主:
看上面第二张图 电调接收机既可以放外面 也可以放里面 尺寸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新老电机座相比 用料比老的省 结构又坚固 电调接收机放置也没有问题  所以遥控纸飞机电机座可以更新换代了

网友:
有没有成品图看看

楼主:
目前手头没有椴木层板了 等过了暑假买了椴木层板就可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