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20继续折腾之改电调刷定速

楼主(2017-07-21):
120原厂电调实在容易出问题,不是启动困难就是动力突然变的很弱,银燕12a是我一直喜欢用的一款蚊机电调,好用不贵价格实惠,所以一直刷BL用,效果谁用谁知道,对比也比120自带电调小了很多,重量也有优化

上面是我刷程序的工具和参数,详情请见前辈大神suv大大的福利贴       DIY功能强大,超轻重量的小机无刷电调- BLHeli详解(6楼更新:用遥控器修改电调设置)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2840
重新饶了0.18双线7圈的电机,动力刚试了,油门80就很爆了

电调焊三个点出来接一个舵机插头方便随时调软件参数,缓启动的启动力量时间,定速模式,驱动频率等等

图上红色接电源正极黄色负极 ,绿色是bec5v正极接点,蓝色是电调信号接点,剩下的就是焊接了
如果你的主板坏了,你可以直接用110或者977的主板加这个电调来代替原厂主板电调,价格真的是实惠,用110或者977主板最大不同就是尾电机信号点要从尾电机mos的g脚取信号,并且尾电机正极直接从电源取电,其他因为110或者977主板有bec插口,所以只要把电调自带的futaba插头改成舵机插头就好了,焊接也同样简单
最后祝大家折腾顺利,天天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谢谢。

感谢帮顶

网友B:
我刚买了好硬12不知道好用不,老板说有缓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了好硬12不知道好用不,老板说有缓启动

自带的程序不一定适合,最好买个烧录卡自己调一下,淘宝很便宜的二十多块还包邮,玩儿小鸡备一个比较好,我还有一部120双无刷,以及02s改了2s都用银燕电调,事实上不必迷信高价电调,银燕刷了程序已经足够!

网友C:
爆,到底有多爆,上视频看看。

网友:
同有120的路过,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爆,到底有多爆,上视频看看。

别生气,别着急,我说爆,可能跟你们高手说的不是一个层次,不过对比原厂动力是增加了一点的,我飞的不好也没人帮忙拍视频,另外负责的跟您汇报一下我在这个论坛还没说过瞎话,所以只是分享而已,如果哪里让你不爽抱歉帮不到你

网友D:
K120的電調不知可不可以刷bl
150跟100s還有977都可以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K120的電調不知可不可以刷bl
150跟100s還有977都可以刷

120的不能刷的j大,100s的电调听高手说其实本身就是bl
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K120的電調不知可不可以刷bl
150跟100s還有977都可以刷

而且120的电调那个焊工真的是
太多电调出问题的案例了,厂家也不改进,按理说伟力也算玩具大厂了,如此不思进取,主要可能是地平线退了大 陆,其他对手弱,加上直升机市场萎缩的关系吧,刚又试过,120主板确实比977主板线性细腻,飞机也感觉轻盈了很多,手感这个价位已经算是过关

网友E:
不玩120,赞LZ的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玩120,赞LZ的动手能力~~~

小鸡其他电调定速还不错的,玩儿无刷的都可以试试

网友C:
图片上看,机架部分似乎有点超重,1S机器多一克就多,2S多两克也就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上看,机架部分似乎有点超重,1S机器多一克就多,2S多两克也就多。

嗯,图片上是02s的机身,只是展示这个电调而已,比原厂电调轻是一定的,加上多出来的线几乎没设么变化,改双无刷那部反而轻点,02s是有点重了,因为加强了机身,正在考虑减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而且120的电调那个焊工真的是
太多电调出问题的案例了,厂家也不改进,按理说伟力也算玩具大厂了,如此不 ...

好盈12a跟銀燕12a好像一樣大
我用的是比較輕的好盈10a+bl
就是977用的那個2s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盈12a跟銀燕12a好像一樣大
我用的是比較輕的好盈10a+bl
就是977用的那個2s版

嗯,10a也小不到哪里去,差不多吧,硬件都够用,程序最关键,刷了BL定速很不错的

网友F:
关键是0.18双线并绕7圈,动力就来了
有可能的话绕8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0.18双线并绕7圈,动力就来了
有可能的话绕8圈。

8圈不是kv更低了么?,槽满率对效率影响蛮大,但是我现在觉得电池反而才是最需要提升的部分

网友G:
求改电调后,电调与主板连接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改电调后,电调与主板连接接线图

帖子上最后一张图片已经说了呀,还有什么不懂加我34861882

网友:
引用 楼主:
8圈不是kv更低了么?,槽满率对效率影响蛮大,但是我现在觉得电池反而才是最需要提升的部分

看功率吗

网友H:
这个我就刷了一个 结果烧了  不知道哪里错了  还是什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0.18双线并绕7圈,动力就来了
有可能的话绕8圈。

双线太难绕了点  0.31的单线 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双线太难绕了点  0.31的单线 怎样

我用0.27,买的时候没0.31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就刷了一个 结果烧了  不知道哪里错了  还是什么

选择的程序版本不对就会烧,我也烧过一个977的电调,

网友:
收藏鱼大的帖子先

网友I(2017-08-23):
没有我原机的爆,我绕的电机让你飞机都飞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我原机的爆,我绕的电机让你飞机都飞爆

你对比过了?你的电机把飞机都飞爆了还怎么开心的玩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对比过了?你的电机把飞机都飞爆了还怎么开心的玩耍

所以我卖掉了k120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帮顶

请教一下。接受左边2根线直接飞电源。  右边是BEC正级和信号线。  那么BEC负极直接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接受左边2根线直接飞电源。  右边是BEC正级和信号线。  那么BEC负极直接剪掉?

对,负极汇总从电源负极走了呀,你不是飞机拆成零件都卖掉咯么,还有藏货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负极汇总从电源负极走了呀,你不是飞机拆成零件都卖掉咯么,还有藏货啊

因为看了另一个帖子。只飞正极线。负极是BEC拉过来....
存货还有一大盒子。飞机没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因为看了另一个帖子。只飞正极线。负极是BEC拉过来....
存货还有一大盒子。飞机没卖啊……

哦,那我就是记错人了

网友K(2018-01-14):
最近一不留神把银燕12a上的那个贴片电容碰掉了一块,lz能否告知是什么型号的电容,我随便从原装电调上取了一个电容焊上,结果电机启动困难,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看你的设置里startuppower是1.5,这是默认值吗,改了以后是不是可以解决启动困难的问题?

网友:
k110真的是飞行五分钟,修机5小时。。。

网友:
多谢鱼大哥,我都跟你换了电调刷定速成功,
不过我用三条太幼电线连接无刷,结果电线外皮过热溶化好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最近一不留神把银燕12a上的那个贴片电容碰掉了一块,lz能否告知是什么型号的电容,我随便从原装电调上取了 ...

我也有相同问题,最初无刷启动失败,之后电调上无刷接线外皮烧着,
之后改用粗线连接无刷,最终可以成功启动.

网友(2018-06-12):
我也想学这些电路.请问楼主怎么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