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了几天固定翼。。在玩x3咋没罗距了。。其他地方正常。有谁知道?

楼主(2017-07-21):
(无正文)

网友A:
不会和我一样吧,十字盘鱼眼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和我一样吧,十字盘鱼眼生锈了

都很好。。估计是控的问题。。

网友:
我有过类似的情况  我把所有接线全部重新插  软件重新走一遍  就好了

网友B:
看下接收和陀螺上面的插头,不会是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接收和陀螺上面的插头,不会是松吧~~~

陀螺仪线接错了。。太低级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