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OSD的5V输出电压

楼主(2017-07-21):
谁知道miniOSD输出的5V电压最大多少A么,我想把它当UBEC给舵机

网友A:
不可能的
osd也就1A
况且电流计3A的5v都不让带舵机
尤其是直升机   一个大动作电流上去了  电压就掉下来
apm就重启  要完蛋
固定翼也不建议
还是电调的BEC或者外置5Abec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的
osd也就1A
况且电流计3A的5v都不让带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