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起飞重量150-180G的三D机,副翼舵机的选择

楼主(2017-07-21):
大家好,起飞重量150-180G的三D机,副翼舵机的选择什么品牌型号?给个参考吧。

网友:
我用格宁d561,但性价比不高,还爱抖舵,
还不如直接银燕9克,
其他高端的没用过

网友A:
副翼银燕ES08D 数码舵机,尾舵格宁d561数字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银燕ES08D 数码舵机,尾舵格宁d561数字舵机

非常感谢!

网友:
副翼可以用格宁D90(这个不抖),银燕ES08D爱抖舵  08A (不抖就是速度慢了点)
双舵机入门版用两个9051豪华版用蓝箭5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