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我的遥控器DX8屏幕不会出现字了

楼主(2017-07-21):
用了快一年了,前几天打开就这样,不会显示字了,寄了给人家修,人家修不好,怎么办,

网友:
同情楼主 。。。。。。。。 吓得我去把我的遥控器上电 打开看看,是不是扯潮了

网友A:
我的DX9也这个毛病,屏找了很长时间了。
目前只知道这个屏是深圳一家企业代工的,是192X96的屏,尺寸比普通的每边大一点。
ebay上有二手,太贵了。
老款的@DX8是128X64的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DX9也这个毛病,屏找了很长时间了。
目前只知道这个屏是深圳一家企业代工的,是192X96的屏,尺寸比普 ...

是屏幕的原因还是电路板或者芯片的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屏幕的原因还是电路板或者芯片的原因

你的修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屏幕的原因还是电路板或者芯片的原因

是屏的软导电排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屏的软导电排断线

怎么修,有没有配件链接给我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修,有没有配件链接给我一个。谢谢

是白色的那个还是黄色这个

网友:
天地飞8在我手上快10年了 之前主人应该也用过一段时间  没毛病

网友:
看来老外的东西也不也是不会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修,有没有配件链接给我一个。谢谢

我都还没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还没搞呢。

好嘛

网友B:
一直在酝酿打算入地平线的控 这样还怎么搞 坏了没地方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酝酿打算入地平线的控 这样还怎么搞 坏了没地方修?。。。

就是啊 都没地方修 我的已经给人家修过 人家说没法修 就没有然后了 就来这里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啊 都没地方修 我的已经给人家修过 人家说没法修 就没有然后了 就来这里求助

你没去淘宝那家新店问问  前几天在论坛有打广告的说有人重新代理地平线了

楼主:
都不知道 店铺名字叫啥 能不能告诉哈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不知道 店铺名字叫啥 能不能告诉哈 谢谢

世派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世派遥控器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白色的那个还是黄色这个

黄色的那个排线,28个脚,其中大多数脚是重复使用的,或无意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白色的那个还是黄色这个

你确认这个是装在DX8内的电路板?如确是就好玩了,根DX6一样的。板上印字也是DX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