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前留念

楼主(2017-07-22):
仿照tiny7设计了个空心杯穿越机,没想到3d打印出来的零件偏重,电机发热厉害,慢慢飞都能把塑料给软化了,一时半会是没时间改了,拆之前留个念,表示它也是存在过的,哈哈

网友:
上无刷吧

网友A:
很漂亮!不抗风吧?

网友B:
你换ABS然后把填充率设为50%就可以了

网友C:
好手艺,换个材料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ABS然后把填充率设为50%就可以了

是啊,但是只有pla,有空我把模型再改改发出来,谁想做就可以自己做着玩

网友:
很漂亮的小飞机。。

网友D:
很喜欢的一款小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喜欢的一款小飞机

哈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喜欢的一款小飞机

现在室外管的太严,只能转型室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手艺,换个材料就好了

有机会就改下分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不抗风吧?

空心杯2s的太烫了,后来我查了下这个是通病 ,需要换改进版的电机

楼主:
无刷成本太高,速度也太快了,室内吼不住啊

楼主:
嘿嘿,最近在玩电机,搞了个stm的foc的板子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成本太高,速度也太快了,室内吼不住啊

别推油太重就行

网友:
很漂亮的机机

楼主:
穿越水平太渣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穿越水平太渣了

不会啊,我看这台机器的尺寸,无刷电机基本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啊,我看这台机器的尺寸,无刷电机基本题不大。

我说我飞穿越的水平太渣了,记得第一次飞的时候还把自己干了一下,我都不知道我看见我自己我再想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