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遥控器功放 12KM

楼主(2017-07-22):
接近12KM时飞机有失控返航的表现,不知道为什么唯独OSD切换巡航模式时不能正常显示,不过从飞机的姿态判断应该马上要到极限了

2.4G功放,工作电流5V 500MA电流,估计功率500MW ,自己做的双双菱天线,图传发射AOMWAY 500MW(工作电流200MA左右,和论坛四款图传发射测试虚标的那款应该时同款

RX701  2.4G接收机在机腹,双天线一根垂直,一根平行地面(以前用的601接收,不加功放3000多一点,功放8000左右)RX701  不加功放4300米,这次飞行加功放12000应该差不多极限了
  遥控器发射天线测试过3 5 6 DB天线  多次测试发现照片上这个3DB左右的摩托罗拉路由器天线居然最稳定,距离最远

载机 小胖 电池  三洋20700 4S 6000MA电池,重量500G(重量和LIPO没什么优势),起飞重量大概1700G,飞行40分钟下来3.3V左右,标称单节30A放电

小蚁前天降落镜头中间位置刮花了大片,这次拉锯没有使用,减少了70G重量

       总结
2.4G功放这距离虽然不如433,但也算不错   ,10KM范围飞固定翼FPV其实600MW的发射就够了
功放和双菱天线表现比预想的还要给力,图传12KM如果对准了几乎无雪花,功放在飞行了11KM时 打副翼几乎没有延迟,证明信号是可控,可靠的

网友A:
啥功放啊?

摄像头也很清楚,拿啥录得啊?

网友:
申报空域高度了没

网友:
这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功放啊?

摄像头也很清楚,拿啥录得啊?

咸鱼40块收的,烟盒上的黑不溜秋的就是功放,监控里拆的普通摄像头,应该是700线的CMOS

楼主:
就是怕意外所以去山区,没必要草木皆兵吧,就是我想申请,有关部门也不作为,别这么较真,哥们设置航点之前从卫星地图查看了目的地山的海拔高度有400多米,所以飞得比山高一点,希望论坛的其他朋友别较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视频录得不错啊,拿啥设备录得视频啊?摩托的3DB天线哪里有卖啊?我搜不到

另外,现在ZF管理措 ...

前天试过6DB全铜的天线,效果还不如我这个2DB(卖家说是2DB)也是醉了,可能驻波比更佳吧,(淘宝搜索摩托罗拉路由器,蓝色外壳的,卖家湖北,这天线很小巧,而且效果很好,我这是天线是老板送的)DVR录制用的AOMWAY的,这摄像头效果一般,去年我50块钱买的所谓1000线的CMOS摄像头比这个效果更好,另外短距离FPV这个2.4G功放足够用了
虽然现在几乎禁 飞了,但我觉得像以前一样遵纪守法的飞行问题不大,但是好多魔友们老喜欢揪着这问题不放

楼主:
40块钱一个的功放外加自己做的双双菱天线,用非常便宜的成本做出比价值接近10倍的商品更好的性能,值得动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天试过6DB全铜的天线,效果还不如我这个2DB(卖家说是2DB)也是醉了,可能驻波比更佳吧,(淘宝搜索摩 ...

我总觉得,到山林,野外,没人的地方,随便飞,没啥呢。
我觉得,你这个组合很好啊。

楼主:
今天早上,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总觉得,到山林,野外,没人的地方,随便飞,没啥呢。
我觉得,你这个组合很好啊。

是的,又不敢穿云,总得有个目标吧,所以这个组合测试了很多次,很均衡,几乎没有短板,每样设备都尽量发挥到极致

网友B:
就这玩意有意思?
傻傻的看屏幕半小时。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C:
远航没接电压电流计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这玩意有意思?
傻傻的看屏幕半小时。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什么叫傻傻盯着屏幕?你傻傻盯着飞机就有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什么叫傻傻盯着屏幕?你傻傻盯着飞机就有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远航没接电压电流计么

真眼尖,飞了40个起落了,OSD也是最近才加的,听说电流计容易坏所以就没装,以前飞得不远每次飞行我都是看时间来判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眼尖,飞了40个起落了,OSD也是最近才加的,听说电流计容易坏所以就没装,以前飞得不远每次飞 ...

只要不超过电流计最大负载应该不会容易坏,这个东西还是很有必要的,计飞行时间太不靠谱。

网友E:
楼主同款功放,上次收7e顺便介绍了一下。上次2b无聊操场开了一下,旁边450差点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同款功放,上次收7e顺便介绍了一下。上次2b无聊操场开了一下,旁边450差点失控

你的头像没变,功放我已完全测试通过,放心使用

网友F:
开门··查水表。其实我是想问楼主的功放在哪里买的还有链接吗?

网友G:
小胖apm水平校准需不需要飞机头要垫高?? 我自稳低头厉害~ 而且副翼升降感度太低~默认pid  lz有没有调过pid~ 能不能截图分享下~~~~~~~ 我首飞低头拉不起来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胖apm水平校准需不需要飞机头要垫高?? 我自稳低头厉害~ 而且副翼升降感度太低~默认pid  lz有没有调过pi ...

刚好我去年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来论坛找了好久没找到解决办法,最后没办法校准时抬高机头,不过最近我又重新校准降低了机头水平,我估计你的自稳低头拉不起来重心位置的原因,我有一次电池位置前移了起飞没发现也是同样拉不起来,我设的重心在碳杆泡沫条的后面,也就是大概6.5CM位置,PID也试过默认也行,我最近自动调参了,调完后很灵活,建议调一下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门··查水表。其实我是想问楼主的功放在哪里买的还有链接吗?

仔细看帖子哦

网友H:
我用流量上网,不敢看视频。楼主用什么飞控呀,看着好像APM或PIX的OSD,把信号强度显示调出来就知道接收机信号强度了。

网友:
飞得可够远的,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好我去年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来论坛找了好久没找到解决办法,最后没办法校准时抬高机头,不过最近我又 ...

嗯  好的~ 谢谢~ 炸鸡已经烧了一个电机~ 等新电机到了我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好我去年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来论坛找了好久没找到解决办法,最后没办法校准时抬高机头,不过最近我又 ...

还有aom 自动调参步骤跟四轴自动调参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流量上网,不敢看视频。楼主用什么飞控呀,看着好像APM或PIX的OSD,把信号强度显示调出来就知道接收机 ...

是APM飞控,接收机没这个功能,小胖子续航这飞行半径差不多了

网友:
实力玩家

楼主:
一个人孤孤单单玩了好几年,喜欢鼓捣怎么样飞更远

网友I:
厉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想自己捣鼓一个双菱天线,线径有要求吗?有没有参考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厉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想自己捣鼓一个双菱天线,线径有要求吗?有没有参考资料?

线径没什么要求,只要折天线时容易弯曲就行,论坛没有有意义的双菱天线距离,我目的是为了测试双菱天线的极限距离

网友J(2017-11-03):
前辈,在吗? 我也是d10控,也是apm飞控,有几个问题想咨询您,可否加个好友呢。qq1109946498感激不尽

网友K:
小郭不错。美中不足的是,文章写得不太好。凌乱,且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小郭不错。美中不足的是,文章写得不太好。凌乱,且看不懂。。。。。。。

你这头像配合这评论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这头像配合这评论

您的头像也是别具一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的头像也是别具一格啊!

好可惜,文笔不行,也不会水经验,说不定能加精

网友L(2017-12-04):
楼主你好。  我在一个小县城,同你一样,也是一个人孤独的玩。已经玩儿了两年了。因为没有伙伴,所以进步总是很慢。以下是我对你远航fpv的理解:1,要远航,必须遥控器和图传都必须同时能传的很远。2,你的2.4G功放是放大遥控器的信号,让遥控器能够遥控远航的飞机。3,你的奥姆威图传,加上自制的双菱天线,是为了让图传传的很远。我的理解对吗?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话,有两个问题:1,我是华科尔d 10遥控器。要加2.4G功放,需要刷新的固件吗?需要对遥控器进行改装吗?还是直接买一个2.4G的功放?2,aom图传600的,平时只有两公里左右。加上你的自制天线就能达到12公里,还需要其他的设备吗?如果不需要的话,自制天线的方法是什么,能告诉我吗?如果你能就此,再详细的写一个教程。我觉得会让更多的人受益。非常感谢你。希望你在方便的时候,赐教与我,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前辈,在吗? 我也是d10控,也是apm飞控,有几个问题想咨询您,可否加个好友呢。qq1109946498感激不尽

前辈不敢当,瞎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  我在一个小县城,同你一样,也是一个人孤独的玩。已经玩儿了两年了。因为没有伙伴,所以进步总 ...

白色d10可以直接加功放,这种功放基本上距离能翻三倍左右,图传天线摆放位置很重要,我觉得我的图传飞15km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  我在一个小县城,同你一样,也是一个人孤独的玩。已经玩儿了两年了。因为没有伙伴,所以进步总 ...

功放距离取决于遥控距离,遥控如果1000加功放3000,我的遥控距离4000左右再乘以3=12000左右

网友M:
引用 楼主:
前天试过6DB全铜的天线,效果还不如我这个2DB(卖家说是2DB)也是醉了,可能驻波比更佳吧,(淘宝搜索摩 ...

楼主是这款路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是这款路由吗?

是的,这天线两块钱一根

网友N(2018-01-31):
你的增程啥型号,论坛有介绍不,求一个

楼主(2018-04-03):
引用 网友N:
你的增程啥型号,论坛有介绍不,求一个

淘宝卖100多的都行,基本上功率都差不多,注意安装细节都能飞好几公里

网友(2018-07-02):
高级东西,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