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飞动作的时候机身抖动

楼主(2017-07-22):
切3D后开始做动作。比如翻的时候抖一下。特别高速航线就会发抖。机子还会上下上下的波动。 就像海浪那样。啥问题。 低转速救没事。还有为啥我用120飞不出侧摆跟正摆啊。感觉掉高度很厉害啊。我700侧摆飞的好好的啊。一样的手法啊。是不是小机不是那样的手法

网友:
应该是舵机的问题吧

网友:
高速航线海豚跳应该是俯仰感度不够,不够120好像不能单独调感度吧。110做不成测钟摆,120按说应该可以。

网友:
不懂但是绑定

网友:
旋翼頭橡皮圈鬆的嗎?

网友A:
你看一下十字盘是不是上盘和轴承内圈虚位太大了

网友:
小鸡手法完全不一样,摆角要大。
就说定点翻,小鸡要给螺距跳起才能翻,否则掉高。同样的手法我翻X3,一不小心直接翻得很高,上去了十几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十字盘是不是上盘和轴承内圈虚位太大了

对啊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  用手摇  会晃动  记得以前没这么明显的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  用手摇  会晃动  记得以前没这么明显的虚位

把上盘取下来,在轴承内圈摸一层502,再把内盘装上,注意502别弄到轴承里面,还有一种方法用平头改锥顶住上内圈,用锤子敲一下,让上盘和轴承内圈咬死

网友:
应该是旋翼头的橡胶圈太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