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测SQ11做图传摄像头可用

楼主(2017-07-22):
如图,把配的USB线的音频部分减掉,牵出蓝色信号线给OSD输入接口…刚刚上电的时候图像十分清晰  比我700线的摄像头清晰好几倍…然后立马就黑屏了…说明,SQ11当摄像头不是不可以,就是需要改设置  问题如何改设置呢?

楼主:
附上图片

楼主:
图片是SQ11当摄像头传到图传上的

网友A:
那还是没成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没成功啊

至少  开始了第一步

网友:
期待折腾成功。

网友:
高清图穿

网友:
期待测试成功

网友:
原配的AV输出线没用吗?应该哪里设置一下视频输出吧

网友:
为什么黑屏了

网友:
后来呢?我也在关注这SQ11

网友B(2017-08-25):
是不是因为没有TV转出.
你没按钮就会几秒后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因为没有TV转出.
你没按钮就会几秒后黑屏.

是的  缺少一个信号给摄像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缺少一个信号给摄像头

刚试过了, 在录影时, 视频一直也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试过了, 在录影时, 视频一直也有输出。

可是没法传给图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没法传给图传

可以的,
我昨天测试了, 一直av 线接小飞手也有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我昨天测试了, 一直av 线接小飞手也有画面.

接显示屏有图像  接图传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显示屏有图像  接图传没有

那是你的图传有问题。
显示屏都有信号, 图传只是把这个画面传出。。

网友(2017-10-25):
這個攝象头我用过:是有av视频输出的,但条件是只能使用内部电池才有输出,外接电源时便停止输出av,
我想可能是程式设计问题,摄像头是没坏的,我入货十个卖的全部都是这样

网友C:
SQ11录像播放有偶尔画面停顿问题,试了2种SQ11都有类似问题,有没有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SQ11录像播放有偶尔画面停顿问题,试了2种SQ11都有类似问题,有没有碰到过

有…通常出现在飞机高速运动时候

网友:
对,只要动一下就有卡的现象,只能静止录像

网友D(2017-12-09):
AV输出卡顿吗?刚拍下了这个,想做固定翼FPV摄像头的,上百度一搜,那口碑,心凉了半截,录像卡顿,很害怕AV输出也卡顿,要是AV输出也卡顿,那就没法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V输出卡顿吗?刚拍下了这个,想做固定翼FPV摄像头的,上百度一搜,那口碑,心凉了半截,录像卡顿,很害怕A ...

录像速度快就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录像速度快就卡…

到货了,试了下效果还可以,只是AV不知道为嘛没没输出,求解惑,原装的AV线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货了,试了下效果还可以,只是AV不知道为嘛没没输出,求解惑,原装的AV线不能用?

AV线是接显示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AV线是接显示屏的

我就是连接的显示屏,没信号,我怀疑我买到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连接的显示屏,没信号,我怀疑我买到坏的了

我的插上就有图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插上就有图像…

跪了……真买到坏东西了

网友D:
卖家给我换货了,还是不行,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家给我换货了,还是不行,怎么回事

不知道…我的就是用那根送的线插显示器就有图像了

网友(2019-02-12):
这个我试过,miniUSB接出来的线,4根那里,其中有一个是视频。缺点是延时较重。

网友:
另外,在外部供电时。视频没输出。只能用电池

网友:
延时大概200ms

网友:
黑屏原因是,没开录象,几秒后会自动关机

网友(2020-05-07):
我的sq11只有绿黑红白,没有蓝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