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 飞翼模式请教

楼主(2017-07-22):
选择了固定翼 飞翼模式 看监视器油门动2通道也动(2通道是升降)
如果我想设置油门和升降混控 怎么设置呢

网友A:
14SG副厂接收贵吗?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SG副厂接收贵吗?稳定吗
14的副厂接收和T8的不是一样么。。 14就是那个原厂FSSS那个接收便宜

楼主:
一百多 两百多都有 还行吧 没有失控过

网友B:
为何要与油门混控?14sg有5档混控模式的

楼主:
50以下油门掉高度 50以上油门升高度

网友C:
设好后,插1与6,记住是1通和6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