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120D02S 能实现加装带GPS的微型飞控吗

楼主(2017-07-22):
新手 刚入的120小机飞上天 救不回来 飞丢了 想要个一键返航  我听说pix飞控可以带GPS 只有3CM*3CM 不知道能不能加装上去

楼主:
如果不行 可以加装这个的最小机架是什么样的 ? 有人知道哪里有直升机加装飞控的教程啊

网友:
没听过这么小的直升机加gps的,华科尔有个450加过好像

网友:
飞控和GPS加起来太重了。要装这套东西必须250以上直升机。

网友:
直升机装飞控不多见吧

网友:
目前支持直升机的飞控很少,有也很大很重,模拟器多飞,很快就上手了

网友:
楼主你很棒棒哟…这么小的飞机还需要装飞控

网友:
不可以 载机太小了 450起步

网友:
估计重了,

网友A:
120这种小飞机很轻的,飞行中感觉不行,不一定要救,很多时候大炸就是救机时打错舵才发生的。
不要救
不要救
不要救
减油,减油,减到0

还有,这种小机不能飞远,远一点看不清姿态,失控了你都感觉不出来。

网友(2018-02-19):
我也有这个设想,打算改装2s动力,碳纤维机架后并联电池,楼主有什么计划?

网友:
oxy3,最小的加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这种小飞机很轻的,飞行中感觉不行,不一定要救,很多时候大炸就是救机时打错舵才发生的。
不要救
不 ...

对,不能救,直接切断,自由落地,损伤一些零配件,不容易伤到电装。

网友B:
重量不是问题, mini pix 加微型gps , 拆掉外壳和多余的接头, 所有排线直接用漆包线或者30awg的线直连, 加sbus接收能控制到15g问题是gps位置和防震比较麻烦, 头罩恐怕罩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量不是问题, mini pix 加微型gps , 拆掉外壳和多余的接头, 所有排线直接用漆包线或者30awg的线直连, 加sb ...

就算飞起来了,续航呢?除了加大的马达,大的电池,还有什么方案?续航20分钟可能吗?

网友:
做过同样实验的我可以告诉你可以做到,不过不能戴GPS,而且apm耗电量大,飞不了几分钟,毫无意义,最起码也得用180来改。并且你必须非常熟悉apm飞控的使用,这玩意真的很难调!如果你是新手,建议你装cc3d先试试,积累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