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缸套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7-07-22):
在闲鱼上收了一个SK(康克)50级甲醇发动机  想拆开看看内部情况  顺便清理一下  但是缸套拆不下来  往缸套塞纸巾 想让活塞把缸套顶出来 也不行  缸套只能移动3毫米这样  不过缸套倒是很容易转动  请问有什么办法吧把缸套拆下来?

网友:
缸体加热

网友A:
楼主 电风吹加热后  美工刀口对着缸套和机匝压口处轻轻敲击 就能拿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电风吹加热后  美工刀口对着缸套和机匝压口处轻轻敲击 就能拿出来了

好的  谢谢

网友B:
看到缸套里面的孔了吗?往里面插上厚的塑料扎带(易拉得扎带)以后转动缸套往外定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缸套里面的孔了吗?往里面插上厚的塑料扎带(易拉得扎带)以后转动缸套往外定就出来了

这个我试过了 不行

网友B:
里面锈死了,喷螺丝松动济,或烧烧在弄吧!别上硬东西里面花了就费了,慢慢来,用煤油泡泡什么的 !你这个应该不难顶出来,应该是没用上力顶吧,出轴哪装上螺母用扳手拧螺母缸套孔里插棒带就顶出来了

网友C:
加热就好,轻轻敲出来,小心别划伤缸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热就好,轻轻敲出来,小心别划伤缸壁

好的  谢谢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机匣散热片。操作过程中注意不要被烫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锈死了,喷螺丝松动济,或烧烧在弄吧!别上硬东西里面花了就费了,慢慢来,用煤油泡泡什么的 !你这个 ...

今天用扳手拧主轴顶不出来  准备加热试试

网友:
拿好一点餐巾纸加一点润滑油 卷起来 从排气口塞进去 用活塞顶出来

网友D:
润滑油是为了增加纸巾的韧性 不会被活塞剪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润滑油是为了增加纸巾的韧性 不会被活塞剪断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试试

纸巾不行就用布 也要用巧劲才行 使劲搞 连杆也要出事 一般缸套和发动机外壳容易上锈 或油料的沉淀物 实在不行用WD40 泡一晚上然后加热 再弄

网友D:
热胀冷缩是不行的 缸套和发动机外壳贴得太紧 加热没法让两个东西形成很大温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胀冷缩是不行的 缸套和发动机外壳贴得太紧 加热没法让两个东西形成很大温差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