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真的有用,电机烫手调滤波】

楼主(2017-07-22):
原本的银燕1104电机用3s烫手,可是mini飞控没黑匣子,没法看频谱,只能参考别人参数浑水摸鱼调滤波,没想到还真的有改善,电机感觉温度不是特别烫手了参考: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tra=page%3D3&page=1

网友A:
每台机机装的不一样,噪音也不一样。最好还是根据自己的配置下,小飞控有多的串口,可以用外置黑匣子

网友B:
你是啥KV值电机,啥桨?固件版本多少?滤波参数图发来看看,我的80轴距用3s电也有点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啥KV值电机,啥桨?固件版本多少?滤波参数图发来看看,我的80轴距用3s电也有点烫。

1104高kv 上3s,基本都很烫,即使调好滤波也没啥用,效率太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04高kv 上3s,基本都很烫,即使调好滤波也没啥用,效率太低。

你用2S?再就还是想参考你滤波参数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2S?再就还是想参考你滤波参数看看!

我飞的2s。3s是暴力很多,但7500KV飞3s,电机太烫了。像银燕那种5200KV就比较适合3s,或者其他一些400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台机机装的不一样,噪音也不一样。最好还是根据自己的配置下,小飞控有多的串口,可以用外置黑匣子

考虑弄个外置黑匣子,但教程都找不到,怕用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飞的2s。3s是暴力很多,但7500KV飞3s,电机太烫了。像银燕那种5200KV就比较适合3s,或者其他一些4000 ...

是3.17固件吗?再就调这个时需要加命令不?set debug_mode = NOTC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3.17固件吗?再就调这个时需要加命令不?set debug_mode = NOTCH

3.1.7的固件,我没设置debug_mode。最好还是根据自己的机机调试吧,桨不一样电机不一样机架不一样都会有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1.7的固件,我没设置debug_mode。最好还是根据自己的机机调试吧,桨不一样电机不一样机架不一样都会有 ...

关键迷你F3没缓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迷你F3没缓存啊!!!

16mm固定孔的吗?F3的应该有一路多的串口可以接外置黑匣子。老外有个tinyFish飞控带黑匣子的就是板载接收机只能给Frsky用,然后还有点bug。。
20mm固定孔的基本都有flash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mm固定孔的吗?F3的应该有一路多的串口可以接外置黑匣子。老外有个tinyFish飞控带黑匣子的就是板载接收 ...

请问有推荐20m固定孔的飞控吗,我的kingkong迷你飞塔也没黑匣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mm固定孔的吗?F3的应该有一路多的串口可以接外置黑匣子。老外有个tinyFish飞控带黑匣子的就是板载接收 ...

是16MM的板子,带OSD那种!我只能借你们的参数参考调!

网友C:
上BF 3.2,開啟 dynamic filter,一卻都變得美好。
我的babyhawk沒黑匣子可以看濾波,開了dynamic filter變得非常的順,噪聲都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BF 3.2,開啟 dynamic filter,一卻都變得美好。
我的babyhawk沒黑匣子可以看濾波,開了dynamic filter ...

请问,在哪里开启 dynamic filte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BF 3.2,開啟 dynamic filter,一卻都變得美好。
我的babyhawk沒黑匣子可以看濾波,開了dynamic filter ...

兄弟教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教程啊!!!!

3.2现在还是测试版本,可以在下面链接下载:https://betaflight.qmd.cl/

网友D:
动态滤波,3.2什么时候出正式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BF 3.2,開啟 dynamic filter,一卻都變得美好。
我的babyhawk沒黑匣子可以看濾波,開了dynamic filter ...

银燕的下哪一个

网友:
没找到3.2版本,希望楼主更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指令下完記得下指令save
存檔

网友:
內容在上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為我貼的教學跟檔案下載連結,都會出現審核中就不見了,所以請大家自己搜尋:
BETAFLIGHT 3.2 | how to i ...

太感谢了,能否有详细教程?

网友:
银燕下这个 : SPRACING F3EVO

网友E:
因为BF3.2还没有正式发布,我试下来还是有的问题的。
首先:Backup和Restore功能有问题, 不能恢复所有数据。所以一定要用截屏保存原设定。
第二:电压和电流检测无效。只有等待正式版本发布,没有办法。
最后是动态过滤的效果对比
1. 原来Notch过滤的加速度计噪音

2.使用动态过滤的加速度计噪音

结论,动态过滤管用。

3. 原来Notch过滤的电机噪音

4.使用动态过滤的电机噪音

结论,效果没有精心调试后的notch过滤好。

所以我又刷回3.1.7了,等待3.2版本正式发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因为BF3.2还没有正式发布,我试下来还是有的问题的。
首先:Backup和Restore功能有问题, 不能恢复所有数 ...

我也相信動態濾波應該沒有自己調的穩定,不過對於沒有黑匣子的一些飛控是福音。
還有以前馬達摔過後久了又要再調陷波,如果動態濾波穩定的話相信會很方便。
另外我的電壓跟電流在另一台F4飛控的機子裡功能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因为BF3.2还没有正式发布,我试下来还是有的问题的。
首先:Backup和Restore功能有问题, 不能恢复所有数 ...

還有,請教你開動態濾波時,有試過把其他濾波器關掉及改dterm_lowpass_type為PT1嗎?
因為我之前在3.1.7版就照著Boris建議的,10台機子全部改成dterm_lowpass_type = PT1
I think best filter removal steps would be.

set d_lowpass_type = PT1 (in the CLI) should always be done first and I think possible on every setup.
If it is still fine than:
Remove notch 1 (set Gyro Notch Filter 1 Frequency[Hz] = 0 in the config GUI or in CLI type "set gyro_notch1_hz = 0" to disable Notch filter)
Then if its still fine Remove notch 2 (set Gyro Notch Filter 2 Frequency[Hz] = 0 in the config GUI or in CLI type "set gyro_notch2_hz = 0" to disable Notch filter)
Now if your setup is still clean you could even remove the dterm notch (set D Term Notch Filter Frequency[Hz] = 0 in the config GUI or in CLI type "set d_notch_hz = 0" to disable Notch filter).

set dterm_lowpass_type = PT1
set gyro_notch1_hz = 0
set gyro_notch2_hz = 0
set dterm_notch_hz = 0

其中就babyhawk只能做到關掉gyro_notch1_hz 往下試就沒法很順的飛了,
但是3.2的動態濾波解決了這個問題,babyhawk變得很順手。

网友D:
等3.2正式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3.2正式版

正式版好像要十月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相信動態濾波應該沒有自己調的穩定,不過對於沒有黑匣子的一些飛控是福音。
還有以前馬達摔過後久了 ...

我刷了3.2后, 电压和电流检测变成下图的样子

就算重新选OnBoard ADC。 把参数填进去,保存后就掉了, 每次保存后,都是下面的样子,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刷了3.2后, 电压和电流检测变成下图的样子

就算重新选OnBoard ADC。 把参数填进去,保存后就掉了, ...

我试了,一个F3和一个F4,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還有,請教你開動態濾波時,有試過把其他濾波器關掉及改dterm_lowpass_type為PT1嗎?
因為我之前在3.1.7 ...

我按你的说明,执行了set dterm_lowpass_type = PT1 , 把Dterm的低通设定到PT1模式。notch是通过配置关的

网友F:
3.2地面站必須3.1.2

网友E:
引用 网友F:
3.2地面站必須3.1.2

请问这个3.1.2。chrome上现在有下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3.1.2。chrome上现在有下载吗?

我刚刚重新下了一遍,现在最新的是3.1.1。 所以静等正式发布。

网友:
28楼的連結有教学!!

楼主:
感觉调完后电机噪音频率还是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调完后电机噪音频率还是不变

你在看频谱图前有没有执行
set debug_mode = notch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你的答覆,我的betaflight-configurator是3.1.2,不知是不是這原因。betaflight-configu ...

谢谢您的回复
安装了3.1.2以后,Backup&Restore和电压电流检测的问题就都排除了, 但好像Restore一个老版本的Backup文件后,需要尽快重启。否则软件运行好像有问题。
电压和电流检测在3.1.2里增加了新的配置页面,所以不兼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