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经济实惠的图传发射

楼主(2017-07-22):
如题,看看我这辣鸡图传  TS982  600mw  今天调了10分钟的机  就烫溶了开关,都烫弯了都 …因为图传装在螺旋桨下面所以一直没怎么烫手  今天地面开机调云台 10分钟就有雪花了我CA   有好点的经济点的图传推荐么……600mw左右的吧

楼主:
图传我自己修好了…把开关拆掉之后短接开关的三个引脚   似乎不但修好了  而且图传功率还加大了  待机电流增加了0.4A

网友:
图传没有不发热的,何况你的是600mw的,
你可以试试熊猫的5801pro,听说不错,我用的是5804pro,穿越用的,挺好,效果超市场上大多数图传。

网友:
夏季注意散热

网友A:
我有个做图传的朋友教过我,图传如果不发烫那就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做图传的朋友教过我,图传如果不发烫那就是坏了。

看清楚  开关烫溶了啊……你朋友有没有告诉你  开关烫溶了还能用啊(」゜ロ゜)」………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清楚  开关烫溶了啊……你朋友有没有告诉你  开关烫溶了还能用啊(」゜ロ゜)」………

你有没有接好天线再通电啊 那么热 可以当热得快了 PS 现在的图传都差不多价格吧  600mw一般100左右都还可以啊

网友:
目前的技术不热的图传,那就是坏的。可以看看几个老牌子。fatshark,aomway等。

网友:
肥鲨可以的!还有那个832图传就不是非常热。就是体积大了点

网友B:
600mw的散热面积普遍较小,需要靠风冷,在地面调机就没风冷了,热量集聚起来散不掉
博亚威的600mw散热片比较大,效果也还好,就是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mw的散热面积普遍较小,需要靠风冷,在地面调机就没风冷了,热量集聚起来散不掉
博亚威的600mw散热片比 ...

淘宝搜了就找到个出二手的

网友(2017-08-22):
引用 网友C:
在哪看到给个链接淘宝还是原价啊!

店铺名   BOYUAV博亚微图传  ,4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