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组装全浮式半轴车桥

楼主(2017-07-23):
闲鱼收了全浮式半轴的车桥 成色有点旧  拆开清洗一下 轮毂和半轴是通过一个插销连接的 轮毂和半轴之间是可以相对转动的(有点像狗骨的结构 但是角度没有那么大) 半轴的另外一边也是类似于狗骨的结构 与差速器的狗骨杯 结合  这样 半轴仅仅用于将转动扭矩从差速器传输到车轮,并不负担车辆的重量
一边的桥壳 桥壳上有安装半轴轴承和差速器轴承的轴承座

车桥全套零件

安装的时候 先安装一颗半轴轴承

安装第二颗轴承

安装卡簧

将半轴安装到桥壳

安装轮胎

把差速器安装到一边的桥壳

安装桥蛋

安装另外一边桥壳 半轴 轮胎 和驱动齿轮

整体重量

这个桥太重了不过承载能力绝对杠杠的  站一个人没问题
要看看怎么减重

网友:
几年不见  楼主都大将了

网友A:
全手工自制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手工自制的呀

闲鱼收的  应该是车床车的

网友B:
论坛,半轴的横向受力只有一个卡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半轴的横向受力只有一个卡簧么
实际上轴承和桥壳之间很紧的  卡簧只是防止万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上轴承和桥壳之间很紧的  卡簧只是防止万一

那半轴和轴承呢,,,就是再紧,也不能用摩擦、紧配来作为受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半轴和轴承呢,,,就是再紧,也不能用摩擦、紧配来作为受力吧

对  没错  就是靠摩擦  是紧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  没错  就是靠摩擦  是紧配

这样还是不理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还是不理想的

你说说有什么不理想?

网友:
高手一枚

鉴定完毕

网友(2017-12-10):
太帅了!我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