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卡簧如何防松脱

楼主(2017-07-23):
如题,我的一个朗宇电机飞几块电池卡簧片就会被拉得下移  但是其他电机没有这个问题,我用桶套把它顶回去飞几次又会松,怎么解决??

网友:
更换德标的卡簧

网友:
先换个卡黄试试

楼主:
先用AB胶顶住了卡簧  防止它后移  过几天新卡簧才到  先这么用了

网友A:
不是卡簧的问题,是固定钢轴的米丝松了,用六角扳手紧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卡簧的问题,是固定钢轴的米丝松了,用六角扳手紧一下就好了

那为什么我用捅套顶卡簧却能消除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