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dx9的大神,控出问题了

楼主(2017-07-23):
请问如何让dx9的第五通道设置成三段开关,谢谢

网友A:
DX6或DX9之类的控,通道控制都是可选的。你愿意用哪个开关在控制第五通道,选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6或DX9之类的控,通道控制都是可选的。你愿意用哪个开关在控制第五通道,选用就行了。

关键问题是我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网友:
说明书上有,它的开关都有编号的,A,B,C,D,E,F,G。你进入设置模式,找你要控的通道,在屏的右面有对应的开关,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