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头坏了 比2s小的插头不知道名称

楼主(2017-07-23):
看图说话

网友:
好像是1.25mm 3p插头,也可能是1.5mm 3p

网友:
量一下每P之间的间距,然后TAOBAO搜吧,只要间距一样,图片看上去外观一样就可以

网友:
我也好奇,这个插头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
别管它叫什么,去修电脑的地方就能找到

网友:
PC机和很多外设上都有它的身形,如散热风扇等,找个旧的拆。

网友:
测量俩个P脚间距,马爸爸家,搜索(3P XXmm 连接器)XX是你测量的间距。1.5or1.25or其他,依你实际测量为准。MM是毫米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