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成品提康德罗加级,部分试航图片在 33 楼、视频 36楼

楼主(2017-07-23):
历时2个月一直闭门造船,144比例虽然是套材但是中间制作都好多棘手步骤,中间省略10000字,上图先,寻找朋友一起玩,还差部分武器系统未搞,先玩着先

楼主:
第一做战舰,以前没什么经验,这两个天线塔感觉是全船难点,不停焊,搞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网友:
在这些造船的大神面前,我瞬间被秒成渣渣。

网友:
其实你...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真精致啊666

网友A:
你这份有耐心的坚持最难得可贵,焊铜的东西,我的经验是有条件买专门的焊枪重复使用率高,也可以用防风打火机相对都比烙铁方便很多,

网友:
版主不射精?说不过去吧!

网友B:
厉害了,lz坐标在哪个城市?

网友C:
军舰桅杆可考虑用碳纤杆,絲粘,铜制桅扞易超重……

网友:
制作的非常精致,佩服!

网友:
看见大型军舰就佩服的不行,首先这个决心和毅力就不一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军舰桅杆可考虑用碳纤杆,絲粘,铜制桅扞易超重……

你說對了七成,但樓主在甲板上的製作能有這般手藝,相必压重方面都有一手,期待下水照。

网友:
不错!144的压重还是有挑战性的。期待视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军舰桅杆可考虑用碳纤杆,絲粘,铜制桅扞易超重……

超重可以减轻压舱来调节,但铜的桅杆重心太高,会使船左右摇摆幅度增大。这是肯定的,也许不下水是个摆件。因为楼主并没有说是遥控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超重可以减轻压舱来调节,但铜的桅杆重心太高,会使船左右摇摆幅度增大。这是肯定的,也许不下水是个摆件 ...

在舱底加压铁,只要总重不要超过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說對了七成,但樓主在甲板上的製作能有這般手藝,相必压重方面都有一手,期待下水照。

高手就是高手,我已经有解决方案了,最近两晚就是做这个问题

楼主:
很多人都关心配重,上层拿铜棒做天线会过重,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过了,所以转门做了个电池架安放电池,平时我除了玩船,主要都是竞速玩模型车,好多砖电,所以一电两用,旧砖电虽然放电不如以前,但是像真船真的无所谓,好处是四四方方,容易摆位,容量又大,两条6800毫安并联,够首船绕广州大学城中心湖一圈有余,玩一个上午完全无问题,参考提康船型修长,所以决定树放,而且放于仓底天线正下方和水线以下,等同玩帆船船底有个船坠,帆再高都无问题,所以船头配重解决了,现在简单配船尾平衡就可以了
上图

试装一下,具体位置要落水试试再前后恰当移动再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份有耐心的坚持最难得可贵,焊铜的东西,我的经验是有条件买专门的焊枪重复使用率高,也可以用防风打火 ...

谢谢赞赏,主要我工具不全,只能这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lz坐标在哪个城市?

我在广州,可以一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