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天线能当发射天线么?

楼主(2017-07-23):
通常见大家都用平板天线当接收天线,我有点好奇,能否用这些天线当做发射天线?

网友A:
能啊,平板对平板,距离超远。

网友B:
平板天线是定向天线,发射接收没问题,问题是角度

网友C:
问题是装在发射上,平板天线一般都的指向的。你怎么保证指向呢

网友D:
绝大多数 【无源】 天线,都是 双向的,
既然能接收,发射也是 园路返回而已。

网友E(2017-11-20):
在学习天线时,老师上课都是以接收天线作为范例,最后,说到发射应用时,只一句话:这个推导过程全部是可逆。
要注意的只有一点:接收时,天线不匹配,只是接收效果差点;发射时,天线不匹配,功率会从天线返回来(这点爱好者非常难理解,只记住结论),如果发射机里自动功率控制电路(又叫驻波控制)做的不好,发射的末端非常容易烧(发射机功放的效率只有30%左右,返回的功率全部变成热能),所以,天线你先在接收端测试。

网友F:
应该可以吧!

网友G(2020-09-08):
天空端加自动跟踪嘛

网友H:
可以,平板指向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