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的穿越怎么对频,没有钮啊

楼主(2017-07-23):
华科尔7e

楼主:
刚买的,不会对频

网友:
哥们你的接收机呢

网友A:
DSM2 对频

遥控设置只有6通道。

1先在  CLI 里 输入  set spektrum_sat_bind=5  再输入save  回车 保存

2 、在接收机那选择spektrum 2048,  断电再通电 会闪,对频 对好后 进入软件检查,通道映射。如果错误。对上后再改到1024.

3、set motor_pmw_rate = 4000 回车 接着 save 。在马达的页面从1000启动。通道映射最低油门要小于1000.最大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M2 对频

遥控设置只有6通道。

好人!

网友:
dsmx的话把5改成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