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器5线舵机接口能否连接玩具车的转向马达?

楼主(2017-07-23):
我有个玩具车,环奇543,普通玩具,想改成比例调速、非比例转向。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2179&extra=page%3D1
我手里没有通用的控,有个伟力的全比例小车,带枪控,淘宝上能买到伟力的接收板。伟力车的接收板集成了接收器和有刷电调,有2种接收板,其中大车接收板舵机接口是5线舵机。5线舵机和3线舵机不一样,电路都放在接收器里,接口5根线,必定有2根线是直连舵机里的马达的。

我如果这样改,省了买遥控器、接收器、电调,现在最好希望连5线舵机也省掉,转向就不要比例了。5线舵机不贵,但是改舵机麻烦,要动车架上的塑料。
这种舵机本身就是个电机,电路都放在接收板上了。不知道谁比较精通,接收器上5线舵机接口,怎么连接玩具车的转向马达?

网友A:
自己做啊,全比例,超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啊,全比例,超便宜,

这么大的车没悬挂?还是很佩服,特别是那个旋钮,瓶盖子!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的车没悬挂?还是很佩服,特别是那个旋钮,瓶盖子!牛!

车长10厘米

楼主:
哦,这么小就不用悬挂了,照片看起来很大。

网友B:
直接买伟力的接收和25g舵机。5线舵机你接了电机还是没电位器,如果堵死了不让它转,改了也是烧。

要不学我五六年前玩船的时候把,用个机械卡位强行把电机左右极限位置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伟力的接收和25g舵机。5线舵机你接了电机还是没电位器,如果堵死了不让它转,改了也是烧。

要不学 ...

我说了方向不要比例控制的。或许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啊,全比例,超便宜,

没看明白转向是怎么设计的,能再拍点照片么?我现在要改个车,需要尽量避免用球头。

网友(2017-11-07):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啊,全比例,超便宜,

一直想山寨您的牧马人,怎么也做不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