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日志 pix飞控无故RTL.......

楼主(2017-07-23):
在在定高模式中遥控器很近futaba,非失控情况下切换模式RTL
期间出现  错误信息 err:flight mode  6
放大后

主要在黄色框遥控器没有改变,蓝色是我切模式救机

附日志连接  问题日志  http://pan.baidu.com/s/1eSMlOPk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2018-11-26):
楼主找到原因了没?

网友:
现在百度网盘下载速度太慢了…………

网友(2019-03-18):
你的加速度计的数据好差,是不是没有加减震?
从高度来看,你在切了RTL后,飞机是在爬升的,这个应该就是RTL的正常反应啊,拉高到返航的目标高度,但是你在还没到返航目标高度(默认15米高)的时候就切定高了
另外你在切RTL的前后一小段时间,GPS的精度不是很好,水平位置可能在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