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如何开启F3上的RSSI回传。。。。。(BF3.17)

楼主(2017-07-23):
F303V2板飞控,XM+的接收机,在飞控调参上选择RSSI为16通道,可是RSSI通道无响应,怀疑是X9D遥控器设置不对,请大神帮助!
先谢过了!

网友:
我碰到过的有2种可能,一个是飞控里面最大接收通道没开到16。一个是XM+固件问题,刷最新固件就好了。

网友:
固件问题,刷一下就好

网友:
默认固件可能没有启用RSSI通道,刷RSSI16结尾那个固件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3位朋友了,我来要朋友试看看去!

网友:
遥控器2.2的固件就可以,要把一个uart接口,预留给接收机的rssi焊盘,在地面站里开启对应接口回传,再设置单一通道为回传显示即可。具体搜搜贴子研究研究去吧

网友A:
楼上都理解错了。。
RSSI回传目前有两种方式,
1,接收机直接回传给遥控器。在遥控器上有信号值
2,接收机有RSSI但是没有回传,RSSI只能提供给飞控然后在带OSD的飞控的OSD上显示数值

很明显楼主问的是如何在遥控器上显示。。。回答是。不能。因为XM+阉割了回传模块。只有RSSI,不能回传给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都理解错了。。
RSSI回传目前有两种方式,
1,接收机直接回传给遥控器。在遥控器上有信号值

这是我让我朋友发的贴,我只想osd 显示rssi 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這是接收機的接圖

网友:
設置在8至16Ch 都可以. 這在遙控修改Ch 設置.

网友:
OSD就有顯示

网友:
還有  有D 飛控不是接RSSI 位的

网友:
是接UART 在BF 修改做 SMATPORT

楼主:
太感谢了,看主人会搞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看主人会搞不了

sorry 師兄我講錯。我的設置是SMATPORT  RSSI 在OSD 只要開通回轉那條CH 就Ok   分別設置搖控某ch 用RSSI 及修改數值,所有由8Ch 至16ch 都可。A軟件BF 在ch 設置介面右邊有RSSI Ch 選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rry 師兄我講錯。我的設置是SMATPORT  RSSI 在OSD 只要開通回轉那條CH 就Ok   分別設置搖控某ch 用RSSI ...

应该是他接收机固件问题了,我用他的接收对频我XTJ黑羊控上不能读取通道数据,我同样的接收机可以,我的固件新些!

网友C(2017-11-02):
引用 网友A:
楼上都理解错了。。
RSSI回传目前有两种方式,
1,接收机直接回传给遥控器。在遥控器上有信号值

第二种情况怎么做呢?我是BRf3飞控,有些帖子又说不用接sport线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二种情况怎么做呢?我是BRf3飞控,有些帖子又说不用接sport线也可以

如果想在OSD上显示RSSI,目前有2种方法。
一种是X4R这类接收机,上面有个RSSI焊盘,连接到飞控RSSI焊点上。
另一种是XM+这类接收机,可以通过S.Bus输出RSSI,不需要额外连线,但可能需要刷特定固件。比如XM+出厂固件是没有RSSI输出的,需要自行刷rssi8或者rssi16结尾的固件。文件名最后的数字表示输出RSSI的通道号,16就表示在16通道输出RSSI。此时在飞控Receiver界面可以看到16通道在抖动就说明刷对了。然后在右上角选上正确的RSSI通道号。

最后还需要到OSD配置界面启用RSSI显示并调整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在OSD上显示RSSI,目前有2种方法。
一种是X4R这类接收机,上面有个RSSI焊盘,连接到飞控RSSI焊点上 ...

那我晚上回去折腾一下先,我是Xsr接收机,遥控固件好像是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