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ghing哥爱装机】之格普MX3小麻雀

楼主(2017-07-24):
一大早收到快递,迫不及待拆包查看,真的好精致,金属件切割打磨很到位,没有毛刺。碳纤维底板切口平整光滑,自行打磨后171封水晶边,由于电变没到,只能假组一下,请各位看官提出宝贵意见,等电变到了再上装机帖。
配置表:
机架:格普GEP-MX3小麻雀
飞控:MATEK F405-AIO
电调:EMAX 紫弹20a
图传:RUSH V1.1
电机:EMAX 1306-4000KV

网友A:
图传也用飞控那个牌子的 看着小巧

网友:
他家的机架做工真不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也用飞控那个牌子的 看着小巧

matek有图传?

网友B:
楼主发个侧面正视图,标准板还能加一层不?(电调、飞控、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个侧面正视图,标准板还能加一层不?(电调、飞控、图传)

只能两层,三层叠加距离太近了,我怕散热不行

网友B:
先不考虑散热 ,空间够放?手里还有一套飞塔。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

网友C:
我组好一个星期了用的化骨龙25A小塔,dys 迷你图传,花牌550 4s,起飞236g

网友:
好鸡架,期待极速穿越视频中

网友:
我也有一隻

网友:
应该组装之后会是好漂亮的机器

网友:
这么小的机子,反而弄得感觉电池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考虑散热 ,空间够放?手里还有一套飞塔。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

空间绝对够,我最下面还放了接收呢

网友D:
我也有一只,这个是粗组,准备周末重新装,再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组好一个星期了用的化骨龙25A小塔,dys 迷你图传,花牌550 4s,起飞236g

哥们儿你的小麻雀装好机有没有碰到狂抖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们儿你的小麻雀装好机有没有碰到狂抖的问题?

没有啊,很丝滑,我上了电机减震垫,bf3.17,3045的桨,滤波默认没动。电机有些烫,打算换3030三叶试试

网友:
yaw的I值应该在40左右,我的遥控器之前中位偏的没发现,加到70才发现

楼主:
用这款飞控的朋友注意了,地面站yaw要转270才行,我已经被切片,正在疗伤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只,这个是粗组,准备周末重新装,再发帖。

哈哈,你也用的大板,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啊,很丝滑,我上了电机减震垫,bf3.17,3045的桨,滤波默认没动。电机有些烫,打算换3030三叶试试
...

我的飞控板要转270度我居然没发现,被切片了

网友E:
大哥用的什么电调?电机跑4s会烫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哥用的什么电调?电机跑4s会烫不

我是裝HGLRC XJB F425 DSHOT飛塔,1407的馬達用4S電池飛起來真夠力,馬達會熱但是不燙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是裝HGLRC XJB F425 DSHOT飛塔,1407的馬達用4S電池飛起來真夠力,馬達會熱但是不燙手。

好的好的,这款电机的电调不好配,我配了三次,在betaflight的motor test tab都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好的,这款电机的电调不好配,我配了三次,在betaflight的motor test tab都会发烫。。

兩個方式可以看看:
1. 降PID的P跟D,可以改善。
2. 跑一下黑匣子,開陷波濾波濾掉雜波可以改善。

网友G:
机架不错,感觉这个尺寸的机又有小机的小巧也有大机的动力呀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架不错,感觉这个尺寸的机又有小机的小巧也有大机的动力呀 哈哈

很猛的

楼主:
龙龙你干嘛

网友:
漂亮的小机,羡慕楼主!

网友H:
能装三层塔空间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装三层塔空间够吗

空间够

网友(2017-11-02):
装的真心情

网友(2018-05-20):
引用 网友C:
我组好一个星期了用的化骨龙25A小塔,dys 迷你图传,花牌550 4s,起飞236g

你们的镜头多少mm的,我用2.3镜头的mini雨燕会看到铝架。

网友:
mark,飞控看起来不错

网友:
电调的电机进角会造成电机发热。
振动大飞控不停的纠正也会造成电机发热。
但是pid也会吗?

网友:
三层大飞塔装的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