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没接触过直机,求推荐

楼主(2017-07-24):
本人对直机小白一梅,求推荐一款,入门级别的,主要新手经常炸配件要便宜,模拟器已经基本练习会了四面悬停😀

网友:
380吧,无论从装机,稳定性这两方面都胜过450,配件虽说不算便宜但是玩飞机真不像你认为的是炸出来的,模拟器练习为主,真机四面悬停为主,直机这个东西急不来的。我也是小白,玩了半年了,现在一台380一台420,目前只能四面悬停,进展很慢,但只小炸过一次,损失尾管和侧板一个,后来就很小心,只要多练模拟器和有个老手带一下就进步很快。

网友A:
500吧!成本低到随便炸

网友:
玩3D你得准备好买配件的钱,新手炸机损耗非常大。如果能耐得住寂寞,飞个航线什么的可以很省,我现在就走这条路,悬停,航线,体会另一番的优雅。

网友:
准备几万块钱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450

听说亚托450配件比较贵,

网友:
x3练习好机,推荐一下。山寨380的看似便宜,其实做工很差

网友:
原厂的跟山寨的对比图,可以看出来做工的差距了

网友:
380 x3 都可以

网友C:
伟力110适合现在的你,真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伟力110适合现在的你,真心的!

严重赞同。。

网友D:
我提议华科尔1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吧!成本低到随便炸

支持500 pro或450pro

网友:
伟力开始吧

网友(2017-08-28):
引用 网友D:
我提议华科尔120

好机

网友:
有老手带就XL520

网友:
gaui x3据说比较好飞,动力6s,360桨。轴结实不是很重的摔机一般问题不大。配件比较充足。价格还算实惠。
富丽和飞越的450。3s动力,不推荐450l和465这种6s动力360桨的飞机。三轴比较细容易弯最好不要摔机,维修麻烦些但好在副厂配件供应非常充足而且便宜。这种练习机就不需要亚拓了,早晚炸成飞越富丽亚拓和冰人的杂交机型。
如果预算不紧张也可以考虑500级练习,有副厂配件也比450好飞一些。